[求助输出电磁阀需不需要加中继电器

楼主(2024-04-26):
plc  输出到   电磁阀需不需要过  中间继电器

网友A:
为了可靠运行,得加。也有不加的,过一年半载后,内部继电器接触不好。然后,要么换PLC,能拆PLC么就换线路板上的继电器

网友B:
电磁阀 电流较小,可以不加的,但续流二极管 一定要的

网友C:
为了节省几百块钱的成本可以不加。

网友D:
都可以的 可以不用中继 为了寿命 建议加续流二极管

中继用于隔离电源、负载大电流。普通电磁阀可直接接PLC输出 最好加续流二极管 一般小型的电磁阀是没有续流二极管的 大个的SMC上才有 有人看到电磁阀上的二极管 不是续流的 是LED限制方向的

网友E:
为什么都说用续流二极管呢?交流220V电磁阀怎么用续流二极管?为了减小触点火花,直流线圈用二极管,交流线圈要用RC吸收回路。

对于电磁阀线圈(交流、直流),PLC内部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够用。不过,有一种情况不可忽视,既外配控制线有发生短路、电磁阀线圈也可能发生烧毁的故障,此时易烧坏PLC内部继电器触点和烧断PLC电路板的铜箔,这二种情况都遇到过。所以,建议PLC输出点有柜外配线的,加继电器隔离,柜内配线可以直接使用PLC的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 电流较小,可以不加的,但续流二极管 一定要的



液压电磁阀线圈电流能达到1A+以上,那电流可不小了❗

网友G(2025-05-30):
我觉得直流的电磁阀电流小于0.2a的可以直接接plc,至于他们说的续流二极管在实际电柜中就没看到有接过的

网友H(2025-08-14):
我是可用可不用,主要看电柜大小和手头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