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PLC通过485通讯

楼主(2024-04-27):
台达触摸屏没有网口的基础版,可以通过485通讯方式,和PLC建立连接。

以下是触摸屏和PLC的相关软件设置。

楼主:
PLC软件版本:ISPSoft  3.19

PLC软件设置:工具——通讯设置——COMMGR(直接打开可能会提示报错,需要去桌面打开COMMGR软件)

楼主:
COMMGR——新增——相关设置

1、驱动程序名称:随便设置

2、通信类别设置:我用的以太网,所以选择Ethernet

3、以太网络卡:选择本地网卡,记得设置好自己的IP地址,此处为192.168.1.100

4、IP地址设置:直接点击搜寻

PS:IP地址修改,在HWCONFIG软件中进行设置。

楼主:
通讯设置好站号,此处设为1,过会儿触摸屏设置默认0。

楼主:
此时PLC相关设置完毕,点击下载即可。

楼主:
下面是触摸屏相关设置

软件版本:DOPSoft 4.00.16

软件设置:常用——设定参数——环境设定——上/下载设定——USB

通讯无法检测到USB的话,尝试安装/重装USB驱动,如图下方所示。

楼主:
软件设置:常用——通讯参数——选择COM1,设置好制造商、系列、PLC站号

楼主:
然后下载触摸屏程序,到此触摸屏设置完毕。

楼主:
485接线如图所示:

网友A:
感谢分享 保姆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