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no response from HMI”解决方案

楼主(2024-04-27):
1、长按触摸屏空白区域,进入设置
2、设置——系统目录——系统设置——MISC——USB通讯模式——disk改为CDC

3、电脑系统:Win10

4、触摸屏:DOP-107BV

5、软件版本:DOPsoft4.00.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经验



这个手册上是没有说明的,去年遇到这个问题,一切操作根据步骤来,结果就是通讯不上。最后打电话问了台达技术后,给的操作指示,当时做了个笔记。这几天突然想起来这回事,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同行。

网友B(2025-07-23):
我用的DOP-B10S615里面没有USB通讯模式怎么办呀

  • 失眠的雨楼主

    不同产品,对应的设置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
  • 失眠的雨楼主

    不同型号的功能不同,你这款可能不具备这个功能?我没用过你这款,不大清楚,估计都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