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 xs系列

楼主(2024-04-27):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信捷xs系列plc与霍尼韦尔的扫码枪通讯的方法。只需要plc发送指令给扫码枪激活一次扫码,然后扫码枪在反馈给plc扫码成功信号就行。

网友A:
以下是操作步骤

  1. 硬件连接

    • 首先,确保霍尼韦尔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具有与PLC通信的接口,如RS232、RS485或USB接口。

    • 根据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接口类型,选择相应的通信线或适配器将其连接到PLC上。

  2. PLC设置

    • 在PLC的编程软件中,配置与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通信的端口和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 根据霍尼韦尔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的通信协议,设置PLC的通信协议和格式,以确保两者能够正确地进行数据交换。

  3. 编写PLC程序

    • 在PLC的编程环境中,编写一个程序段,用于发送激活扫码的指令给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

    • 指令的具体格式和内容应参照霍尼韦尔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说明书或技术文档。

  4. 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设置

    • 根据霍尼韦尔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的用户手册或配置软件,确保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处于可被PLC激活的状态。

    • 配置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在扫描成功后,能够发送特定的信号或数据给PLC。

  5. 接收扫码成功信号

    • 在PLC程序中,编写一个用于接收扫码成功信号的程序段。

    • 当PLC接收到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发送的信号时,程序应能够识别该信号,并执行相应的操作,如存储扫码结果、触发其他设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操作步骤:硬件连接:首先,确保霍尼韦尔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具有与PLC通信的接口,如RS232、RS485或USB接口。根据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接口类型,选择相应的通信线或适配器将其连接到...



好的非常感谢,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我在plc和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之间在加一台电脑,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设置成“呈现模式”与电脑通讯连接,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将信息反馈给电脑,然后plc与电脑在通讯连接,电脑将扫码信号反馈给plc是否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以下是操作步骤:硬件连接:首先,确保霍尼韦尔扫码<此处内容被屏蔽>具有与PLC通信的接口,如RS232、RS485或USB接口。根据扫码<此...



他是AI生成的,问他等于没问!

网友C:
无协议编程,可以参考:

1、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与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自由格式通信SEND和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8590822522683917?utm_source=xiguastudio

2、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自由格式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程序实现信捷XD5E系列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与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信捷XD5E系列PLC做自由格式通信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自由格式通信SEND和RCV指令。

https://www.ixigua.com/6938983426380792351?utm_source=xigua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