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上位机通讯求助

楼主(2024-04-27):
10个IP地址不同的PLC,但是10个PLC的寄存器地址都相同,有没有什么办法,只做一个PLC的参数输入页面,就能把其他的PLC参数同时输入?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设置的时候网10个PLC中依次设置,

!SetDevice(设备0,6,"WriteP(4,10,WUB,2,Data01,Data02)")

!SetDevice(设备1,6,"WriteP(4,10,WUB,2,Data01,Data02)")

!SetDevice(设备2,6,"WriteP(4,10,WUB,2,Data01,Data02)")

.....

!SetDevice(设备10,6,"WriteP(4,10,WUB,2,Data01,Data02)")

网友B:
什么上位机?

IFIX有标签组

INTOUCH有间接变量

WINCC有变量前缀

FTV SE有参数

CITECT有精灵

===

网友C:
上位机用的组态王

网友D:
用上位机做媒介,进行资料传输啊,宏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用的组态王



组态王里边宏指令,批量赋值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时候网10个PLC中依次设置,!SetDevice(设备0,6,"WriteP(4,10,WUB,2,Data01,Data02)")!SetDevice(设备1,6,"WriteP(4,10,...



大佬,请问这是哪家的产品使用方法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徐丫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设置的时候网10个PLC中依次设置,!SetDevice(设备0,6,"WriteP(4,10,WUB,2,Data01,Data02)")!...



昆仑通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