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的四层电梯门控制电路

楼主(2024-04-27):
(图片)

网友A:
你这图好像不全,有些问题,我大致说下控制过程:

1、通电后,安检回路image.png自检通过,各常闭触点闭合,DYJ线圈得电,按控制逻辑来说这时DYJ线圈应该有常开触点作用于电机启动回路,但你的图上看不出来;

2、电梯门开关回路image.png通电,此时若开门按键ST1-4无人按下,则门处于关门状态,当ST1-4任意按键按下后,门打开;

3、图上的GMJ和KMJ信号不知道来自哪个回路image.png如果没有联锁,这个控制回路可能会发生短路!

网友B:
就说你开关门的控制回路,我觉得目前的状态是门只能关,打不开。开关门互锁这个咱也不说了,其他回路肯定做好了。

如果你想实现开关门,必须将电阻器下面的GMJ一直导通,我觉得应该是标错了,这个点存在就没法开门。

假设KMG是开门,GMJ是关门,像我刚才说的去掉电阻器下面的GMJ常开触点,我们捋一下开关门动作:

开门操作,KMG闭合,电流从电机右侧流入,左侧流出后进电阻器,然后经过SG(去除SG前面的GMJ)流向顶部KMG,形成回路。

关门操作,GMJ闭合,电流从母线流入电阻器(SG那条路是不通的),电阻器出来后流入电机左侧,再通过电机右侧GMJ形成回路。

开关门一定是电机的正反转,所以我看了半天觉得SG前面的GMJ会影响开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