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有价值的S7系列plc IO模块拓展方案

楼主(2024-04-29):
ET200SP模块支持S7全系列PLC(PN通讯),其可后接smartIO,方案成本一降到底,使您的收益最大化。
ET1200SP模块也支持S7全系列PLC(PN通讯),其后接的是1200IO模块,整体提升项目的档次。
两接口模块共同点:
1、单个接口模块最多可加12个IO模块,接口模块数量可继续拓展,接口模块有多种类型(拓展模块数量)可选。

2、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3、配置参数通过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填表式完成。

4、可替代西门子ET200SP(IM155-6PN ST)使用,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S7-1200/SMART扩展模块,GSD文件使用西门子ET200SP文件。

5、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西门子扩展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

楼主:
ET1200SP 系列支持标准 Profinet IO Device 设备通讯。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 (带有 双 网口) ,支持 RT 实时通讯模式。 ET1200SP 系 列 主 要 功 能 是 将 西 门 子 1200 IO 模 块 连 接 到 S7- 1500/300/ 1200/200SMART 上 ,作为 Profinet IO 来 使 用 ,可 替 代 西 门 子 ET200SP(IM155- 6PN ST)使用,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只是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1200 IO 模块,GSD 文件使 用西门子 ET200SP 文件,只要输入输出类型和通道数一 致即可,对于模拟量信号类型 ( 如:+/- 10V 0-20mA ) 可通过 ET1200SP系列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填表式完成,非常简 单。

由于使用西门子ET200SP GSD文件,IO模块没有混合类型,强烈不建议用户使用混合 类型的1200 IO 模块(如SM1223 DI16/DQ16,SM1234 AI4/AQ2)。 还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西门子1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 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支持与S7-1500/1200/300/200SMART之间使用S7通讯(PUT/GET), 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接口模块如需挂接Smart200 扩展模块,请选择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

楼主:
方案一: 使用ET200SP CN-1200型号接口模块,后面挂接西门子200Smart的IO模块,一台接口模块最多支持扩充12个200Smart IO模块。

方案二: 使用ET1200SP接口模块,后面挂接西门子1200原装IO模块,一台接口模块最多支持扩充12个原装1200 IO模块。

楼主:
 接线

ET1200SP  采用标准工业 24V  (>6W) 直流电压供电,如图:

LED 指示灯说明

口模块组态插件参数配置

ET1200SP  系列接口模块具体型号可以登录网页进行查看,具体操作方法: 电脑 IP  址设置成 192.168.1.xxx  (如 192.168. 1.100) ,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192. 168.1.222  (回车) , 可查看具体型号。

(1) 下载接口模块组态插件:

(2) 点击自动获取 IP 地址,如:192.168.1.10

(3) 双击序号 1 槽位,添加组态 ET1200SP  接口模块实际连接的1200 IO 模块类型

(4) 选择好模块类型,可以通过插件设置具体参数,如:SM 1232 AQ4具体参数配置

(5) 将接口模块实际连接的 1200 IO 模块组态好后,点击“下载模块组态到硬件设备”

(6) 点击“模块类型实际比对”,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接口模块组态类 否一致

(7) 点击“PLC 运行时比对” ,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 PLC 要求的类型是 致。注:使用该功能时,PLC 必须是运行状态下、ET1200SP  接口模块 RUN 指示灯闪烁 状态下才可以进行比

楼主:
6 TIA Portal 6.1 Profinet
(1) 双击工程视图界面的“设备与网络”,进入“网络视图”界面,如下图

(2) “硬件目录”中选择“控制器”->SIMATIC S7- 1200->CPU->CPU 1214C AC/ DC/ Rly->6ES7 214- 1BG40-0XB0

(3) 双击 S7- 1200  的网口图标,进入下图界面配置 PLC  参数,在“以太网地址”界面, 单击“添加新子网”,选择“PN/ IE_1(也可以不添加,到后面添加完 ET200SP 模块后直拖线连接 ET200SP  PLC 的网口)

(4) 单击“网络视图”,可以看到 PLC 1 已经添加 PN/IE_1 子网络,如下图所示:

6.2 配置 PROFINET 设备

(1) 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分布式 IO->ET200SP->“接口模块” ->   PROFINET->IM 155-6 PN ST->6ES7 155-6AU00-0BN0”,最后双击或者拖动“6ES7    155-6AU00-0BN0”图标将 IM 155-6 PN ST 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2) 拖动连接分配网络到 PLC_1

(3) 分配设备名称,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4) 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可以通过“闪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最后点击“分配名称”。

(5) PROFINET 设备参数配置,可以自定义修改设备名称,IP 地址 (IP 地址需要改为和 PROFINET 主站设备同一网段) ,以及子网配置如下

楼主:
客户现场实拍1200+smart IO模块,成本价格低,通讯稳定,是其他家比不了的。

楼主(2024-05-31):
ET200SP CN 系列支持标准 Profinet IO Device 设备通讯。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 ,支持 RT 实时通讯模式。

ET200SP CN 系 列 主 要 功 能 是 将  Smart200 IO模块连接 到 S7- 1500/300/ 1200/200SMART 上 , 作 为 Profinet IO 来使用。

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支持与S7-1500/1200/300/200SMART之间使用S7通讯(PUT/GET),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楼主:
德嘉出品ET200SP接口模块的目的是:

● 基于工业以太网建立开放式自动化以太网标准

尽管工业以太网和标准以太网组件可以一起使用,但工业以太网设备更加稳定可靠,因此更适合于工业环境(温度、抗干扰等)。

● 使用 TCP/IP 和 IT 标准

● 实现有实时要求的自动化应用

● 全集成现场总线系统

PROFINET IO 分为IO 控制器, IO 设备, IO 监视器:

PROFINET IO 控制器指用于对连接的 IO 设备进行寻址的设备。这意味着 IO 控制器将与分配的现场设备交换输入和输出信号。IO 控制器通常是运行自动化程序的控制器。

PROFINET IO 设备指分配给其中一个 IO 控制器(例如,远程 IO、阀终端、变频器和交换机)的分布式现场设备。

PROFINET IO 监控器指用于调试和诊断的编程设备、PC 或 HMI 设备。

楼主:
       今日客户咨询,有一台CPU是313c-2DP的plc,手上还有cp343PN模块,想要和上位机wincc进行通讯且需要拓展IO模块数量,我们给客户推荐了我家ET200SP接口模块(单个接口模块最多可拓展12个IO模块),现已规划方案,后续进展会持续跟进更新。

楼主(2024-07-31):
西门子1200项目扩充点数设计了一个新方案,供大家参考。
硬件组成:西门子S7-1200CPU,后面想挂接12个200 SMART IO 模块,中间使用的是大连德嘉的ET200SP CN-1200型号接口模块

楼主:
ET200SP CN优点:

1)使用西门子原装S7-200smart IO模块;ET200SP CN只作为接口(桥梁),S7-1500/1200/300 都可以使用西门子最便宜的S7-200smart IO 模块;

2)它使用西门子博途自带的GSD文件(用户无需安装第三方GSD文件),使用起来是真方便!

3)由于使用西门子最新的S7-200smart IO 模块,它的模拟量输出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通道为电流:0-20MA,电压:+/-10V或+/-5V或+/-2.5V ;它的模拟量输入同样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成电流或电压类型;这些都不需改变端子或使用跳线

其他PNIO由于每个IO插槽都非常狭窄,根本没有空间来完成该项功能

4)使用西门子经典的接力式转发的高速串型总线,带有波形重整编码平衡等诸多当代新技术,是真正用于工业自动化的成熟产品。

a:由于怕信号反射,在模块的最后加装终端电阻(服务器模块);

b:由于怕信号反射,就尽最大程度缩短总线长度,因此你看到别的的PNIO好苗条好纤细,相对工业品来说,散热性不是很友好。很多电缆接线挤在一起,维护也是很大问题

楼主:
客户只要简单的在200smart的编程软件中组态一下模块类型就可以像Smart200本体的IO点一样使用,
而不用再考虑任何通讯方面的繁琐问题,总之就是一句话:超简单,这就是Profinet-IO的好处。
客户最终花了非常少的钱就解决了IO输入点数不够的烦恼。

而且还学会了使用Profinet的工程应用(它是西门子未来IO的主要方向),
相比国内有一些厂家以各种各样的通讯方式来达到的模块扩充那是完全不可比拟的。
无论从通讯方式还是可靠性还是编程的容易度,我们提供的这种Profinet-IO方式都是您的不二选择。
前不久我们有个客户用一台200smart(ST30 CPU)带了本体(6个)再加上2台ET200SP CN-200A(每个后面扩充8个IO模块)总数达到6+8+8的成功案例。

楼主(2024-09-10):
德嘉品牌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现已被大量客户所使用,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配置简单方便,体积设计非常小巧,配备西门子各类plc都是整洁大气,还能节省您的利润空间,是做项目的不二之选。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S7-1500/300/1200/200SMART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3、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