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未来PLC会是什么样?

楼主(2024-04-29):
无意中翻看了一篇10年前关于PLC发展趋势的一个讨论帖,http://bbs.gongkong.com/d/201301/477450/477450_1.shtml

技术在不断进步,10年前大家预测PLC的编程口会采用USB形式,如今都成了现实,那么未来PLC又会有哪些功能会有质的飞跃呢?欢迎各位同行们一起探讨!

小编先抛砖引玉:

1、体积小到极致

未来PLC的体积可能是类似芯片的这种形态出现

2、所有品牌的PLC软件都会大一统,不用再学完这家学那家

目前施耐德的开放自动化平台已经在做了

3、PLC的通讯方式可统一配置

比如有些厂商总喜欢买一些其他杂牌,然后这些杂牌的通讯方式各式各样,有些需要走MODBUS通讯,有些需要走CAN,有些需要走OPCUA,有些ETHERCAT,有些是PN,反正就是各式各样,为解决这一痛点,未来PLC的所有通讯方式可能都会被一个标准统一整合。

4、集成AI编程

AI是今年汉诺威工博会的主角,西门子已经推出Industrial Copilot,后续相信其它厂商也会跟上

关于PLC使用性能上的发展,大家看看未来会有哪些改进呢?欢迎回帖评论!

参与奖励:有效参与用户奖励50积分——30MP不等

优秀参与奖:  3名  奖励50元京东卡

网友A:
现在已实现了USB,网口下载程序。将来会实现手机编程仿真,手机Type-C接口下载程序,使用更方便。

网友B:
一直感觉平台一体化应该是个趋势,西门子一直在更新,欧姆龙也出过几款,包括倍福等几家也在做,但是没有一统天下的工控产品出现!大家还是自己玩自己的!百花齐放也是一种风景!

网友C:
我觉得未来的 PLC可能会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 更高的性能:处理速度更快,功能更强大,能够适应更复杂的工业控制需求。

2. 与物联网更紧密结合:现在都在讲万物互联,PLC也不应落后,应该实现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实时数据采集和远程监控更加便捷。

3. 智能化程度提高:将来的PLC应该具备更强的自诊断、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的环境和任务。

4. 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随着万物互联,安全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所以将来的PLC,应该采用更先进的安全技术,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5. 开发和编程更便捷:拥有更友好的开发工具和编程环境,提高开发效率。

6. 小型化和轻量化:更易于集成到各种设备和系统中。

网友D:
1。体积向小巧化,满足电气要求方向

2。模块化,这是趋势

3。编程软件统一平台,像TIA一样,把plc,驱动,HMI,SCADA等等集成在一起,方便用户

4。通讯协议兼容主流通讯协议

5。智能AI接入或开放API

网友E:
普遍网口 或者比网口更好的接口

物联网远程编程调试

接入MES  ERP 等等软件平台更方便

编程能更方便智能。

不同品牌的通讯壁垒能好解决一些

网友F:
预测一下:

1、未来PLC具有远程视频对话功能,可以远程视频、音频对话。远程处理、监控现场作业情况;

2、运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安装更快捷;

3、大胆想象一下,可能具有语音输入功能,编程增有语音输入方式,同时具有语音识别,当做密码开机关机操作;

4、也有可能更加具有智能模块化功能。比如你只需要调用模块化,就可以快速编程,提高现场作业效率。

网友B:
两个方向:体积小,专业性会强;数据量大,增加云端应用服务。

总之就是越来越好用且实用,一些没用的功能会被淘汰掉!

网友G:
智能化和自适应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PLC将逐渐实现智能化和自适应化,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生产环境和工作要求。智能化的发展将使PLC控制系统更加高效、精确和灵活。

开放性和互操作性:PLC的开放性和互操作性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不同厂商的PLC之间可以实现互通互联,方便用户进行系统升级和维护。这将有助于提升整个工业自动化系统的集成度和协同性。

模块化和标准化:PLC的模块化和标准化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块,并通过标准化的接口进行连接,方便系统的扩展和升级。这将有助于降低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高速、大容量和高性能化:随着技术的进步,PLC的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性能越来越强大。未来的PLC将更加注重高速、高精度的控制,以满足工业生产对于实时性和精确性的要求。

安全性和可靠性:PLC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随着工业自动化的普及,对于PLC的安全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未来的PLC将加强对于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的保护,防止恶意攻击和数据泄露。同时,也将加强硬件和软件的可靠性设计,提高设备的稳定性和故障容忍能力。

环保节能: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PLC的节能环保功能将成为发展的重要方向。未来的PLC将注重能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结合: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结合将为PLC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通过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远程监控和控制,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优化生产过程和进行故障诊断。

总之,PLC的发展趋势是向智能化、开放性、模块化、高性能化、安全性和可靠性、环保节能以及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结合等方向发展。这些趋势将推动PLC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向:体积小,专业性会强;数据量大,增加云端应用服务。总之就是越来越好用且实用,一些没用的功能会被淘汰掉!...

最好就是学会了一种,一通百通,兼容性习惯什么的统一,对技术人员是利好

网友H:
应该不会统一,统一了一家独大,到时候直接卡死你!支持国产PLC使用国产芯片,建立国内的统一标准。标准统一之后,编程软件一个搞定所有品牌PLC,HMI也是一样。现在最大的痛点就是电脑端安装了不下30个PLC、HMI相关的软件,博图我直接给卸载了,太大了,也太吃配置。以后国产统一起来之后一定要避免博图这种巨无霸的软件。

网友I:
国产化增多,适应国内用户需求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但不会实现平台一体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产化增多,适应国内用户需求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但不会实现平台一体化。...

为什么呢,平台一体化,对技术人员太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会统一,统一了一家独大,到时候直接卡死你!支持国产PLC使用国产芯片,建立国内的统一标准。标准统一之后,编程软件一个搞定所有品牌PLC,HMI也是一样。现在最大的痛点就是电脑端安装了不下30个P...

越更新越占空间

网友J:
1、随着CPU的发展,PLC性能会提升,运算速度与处理能力也会提高,更好地适应复杂和大规模的自动化要求。

2、“云监控”能力更强大 ,用户可以通互联网远程控制和管理PLC.提高 生产效率,远程维护和升级设备。

3、PLC更聪明了,能自适应各种场合。可根据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和各种动作策略,调整控制和提示报警。

网友K:
1、端口复用。也叫多功能端口,90年代的单片机就已经具备该功能,同一个引脚我可以作为输入使用,也可以作为输出使用,还可以作为通讯使用,还可以设置成模拟量的输入或输出,这些操作仅需要配置这个引脚的功能配置寄存器即可,在加上外围电路的辅助,非常方便。PLC也有这样的功能,比如高速脉冲输入或者输出功能,仅需要软件配置一下,原先开关型的输入或输出点位,就具备了脉冲输入输出功能。那我要是把这个点配置成485的A和B,不就可以通讯了吗?smart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自行配置电压或者电流输入,这功能不是很nice吗?

然后我在推翻我的疑问,做这样多功能的端口需要外围电路支持,成本会增加,倒不如做特殊功能的模块给你去扩展来的方便,像现在这样大型CPU后面挂载各种功能模块也完全行的通的。

我要说的不是大型PLC,我想说的是小型的,就是自带输入输出点的那种,我的要求也不高,就是CPU本体的点可以自行配置成输入或输出,当然我不拒绝更多功能。在我的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如下情况:我买了个PLC,本体自带14个输入点,6个输出点,我的项目恰好需要18个输入点,2个输出点,是不是有点尴尬?(这里我们不讨论选型点位预留和增加模块的情况)如果我可以对点位功能编程就不尴尬了吧。而且这实现起来不是很难,市面上好多网关盒子或者二次仪表都有这功能,我想着小PLC本体的点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升级一下,CPU就应该像个CPU的样子,你带那几个特定功能的点对项目没有多大帮助,倒不如提高性价比,做成多功能点,以全能型替补点位存在,输入不够当输入用,输出不够当输出,通讯不够当通讯用,有脉冲需求咱就设置成脉冲······虽然说会减少拓展模块的销量,但这样的小CPU可以在同级别称王。

2、提高程序存储空间和计算能力。同样也是针对小型PLC。目前的情况:逻辑复杂一点程序一多就得换大一型号的CPU上,然而程序存储空间增加了10几K,计算能力提高了一丢丢,本就多余的输入输出点却又多了10来个。这种情况我觉着就应该像小孩补营养一样,咱缺啥补啥,像大型PLC那样弄个存储卡不挺好吗?设想一下,加个固态那不更炸裂,读写速度又快,不光程序,历史数据我都可以存大半年,还没有掉电丢数据的情况,1500的那种迷你小彩屏来一个,也就没他什么事了吧。虽然咱是个小型PLC,咱这个范儿就得和大型的看齐。

3、未来的PLC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先说一个配件,就是那种微型计算机,我说的不是树莓派,是那种巴掌大小的计算机,说白了就是高度集成的电脑,常见的Linux系统比较多,window的应该也能跑起来,配置的话也不低i5或者i7的都有,接口也很丰富,使用时仅需要外设:显示器、键盘、鼠标。跑不了TIA跑个小型PLC的编程软件绝对没问题的,这玩意用于做大量的数据分析,或者模型计算,目前还没有带开关量,或者模块来干PLC的活。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把这玩意的壳子拆了,给我们PLC的壳子做大一点,把他的主板装进去。这样一来前半部分都是电脑接口,后半部分挂PLC模块,系统内预装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现场调试我们只需要拿跟网线绑在键盘两头,将其背在身后,兜里装个鼠标过去即可,显示器咱就用触摸屏,调试完让触摸屏显示组态画面即可。说白了就是给PLC集成一个电脑进去,这行的通的,这电脑用处可大了去了,编程调试只是冰山一角,跑个上位机给中控室投大屏那不就是一根网线的事么。成本上来讲,传统中控室跑上位机也得一台电脑,咱这操作是把这个传统中控室的电脑装在了PLC里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集成监控,门禁,4G,WiFi······这不就是雷老板堆叠造手机的成功之路么?单纯的提高PLC自身的性能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现在的PLC性能满足常规自动化控制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应该考虑给PLC集成更多的硬件,来优化现有系统,使其更精简,更易用,更可靠,更强大。

4、咱们再来说说AI吧。刚刚说了已经给PLC集成一台电脑进去,现在需要在电脑上跑一个AI模型,模型关联PLC变量。然后模型和手机互联,无论你身在何处,拿起手机就可以吆喝(以西XXPLC为例,内容为虚构):

小西小西,所有输出点置位。

好嘞,已为您全部置位。

小西小西,进水调节阀开度是多少?

进水调节阀开度38.6%,需要调整吗?

帮我调到35%。

进水调节阀已为您调到35%。

小西小西,我需要AI编程吗?

这个看您的编程水平,如果您是个高手,建议您自己动手编程,这样更可靠,更安全,更符合现场使用工况。如果你是个草包,您可以去我家买专业的编程AI为您提供服务。小西作为辅助使用AI,仅能为您提供模型内的使用服务。

好了,不开玩笑了,个人觉得AI作为辅助工具是合适的,即便编程AI我觉得也是配合工程师完成程序编程,或者是对工程师的程序进行检索优化,再人工确认无误后方可上机运行。之前有电竞游戏职业选手对打OPEN AI 的,机器就是机器,在细节上和节奏上强于职业玩家,但是在策略和配合上,职业玩家还是占上风,一些戏耍操作AI会信以为真,最终AI失败了。每年打一次,连败好几年了,不过open AI的发展是相当厉害的,一开始我记得还很呆萌,近几年我觉得职业玩家打起来也略显吃力。在恒定的规则下,AI超越人只是时间问题,打的越多,进化的越快,规则一变AI就傻了,需要在新规则下继续训练很久才行。包括马斯克的辅助驾驶,也是收集了大量的路况,经过长时间的训练AI模型才略有成效。AI干编程也是时间问题,不过我觉得现阶段辅助AI更有搞头。

网友L:
PLC没啥未来。

从80年代开始应用PLC,最早进入中国OMRON的P型机,到目前的各种型号PLC有多大变化呢?体积小点、速度快点、通讯接口,其基本机构还那样。想要取代单片机、工控机?不行吧。以后会更弱化,有被边缘的可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PLC没啥未来。从80年代开始应用PLC,最早进入中国OMRON的P型机,到目前的各种型号PLC有多大变化呢?体积小点、速度快点、通讯接口,其基本机构还那样。想要取代单片机、工控机?不行吧。以后会更弱...



不是没有未来。 而是未来10年20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虽说性能上会有可能集成进来更多的接口,视频,AI, 物联网等等。但那也只是极少数的高端型号。

对于基础型号来说,还是会愈发逼近专业性。 接口单一,性能专一,成本降低。

网友N:
估计会两极化,小型PLC功能会越来越多,中大型PLC会更侧重数据库。编程软件是存在的核心,只会适应各种编程方式,节省程序开发的时间,统一的可能性很小。交互方面应该会偏向网络,端子排形式逐渐会被取代

网友O:
引用 网友L:
PLC没啥未来。从80年代开始应用PLC,最早进入中国OMRON的P型机,到目前的各种型号PLC有多大变化呢?体积小点、速度快点、通讯接口,其基本机构还那样。想要取代单片机、工控机?不行吧。以后会更弱...



不是取代的问题,他们本来就是不同赛道。PLC本身就集成了很多功能,在平台上自己编程就行,单片机需要自己设计板子、个性化程序。对于小企业来说,直接用现成的PLC才是最节省成本的。

网友O:
通讯统一太重要了,参加过几个技术交流会,国内的汇川现在也在大力推广总线通讯,三菱也是。除了西门子的Profinet,另外一个EtherCAT也是一大方向。这两个通讯协议在便捷性上都有优势,毕竟网线现在到处都是,各种9针、5针通讯线内部接线不同,太麻烦了。未来应该绝大部分市场都是Profinet和EtherCAT这两大协议。然后通讯接口全都是网线,以后什么USB-A,USB-B,485通讯,各种小众PLC的9针通讯线,全都被淘汰。部分小厂的老设备,继续用老款PLC及其通讯线,大厂全都逐步更新换代,用上新款PLC,通讯线全部统一用网线。我现在背包里那一堆通讯线,看着就烦。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通讯统一太重要了,参加过几个技术交流会,国内的汇川现在也在大力推广总线通讯,三菱也是。除了西门子的Profinet,另外一个EtherCAT也是一大方向。这两个通讯协议在便捷性上都有优势,毕竟网线现在...

确实是,占地又麻烦

网友Q:
小且更智能化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估计会两极化,小型PLC功能会越来越多,中大型PLC会更侧重数据库。编程软件是存在的核心,只会适应各种编程方式,节省程序开发的时间,统一的可能性很小。交互方面应该会偏向网络,端子排形式逐渐会被取代...



感觉会向it  靠拢  或者说的和it 融合起来更方便

网友S:
PLC和机器人会慢慢往一块结合,包括数据分析。和运动视频等,物联网和网络方面的复杂应用会提升其应用价值。

但是简单的自动控制估计会有很多PLC厂家。

网友T:
未来PLC发展趋势和预测:

  1. 更高性能: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的PLC可能会具备更高的处理能力和更大的存储容量,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控制任务。

  2. 更强大的通信能力:随着工业物联网的兴起,未来的PLC可能会更加注重互联互通,具备更强大的通信能力,能够与其他设备和系统进行更紧密的集成。

  3. 更智能的功能: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可能会为PLC带来更智能的功能,例如自学习和自适应控制能力,从而实现更高效、精确的控制。

  4. 更模块化和可扩展: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未来的PLC可能会更加模块化和可扩展,使用户能够根据需要灵活地配置和扩展系统。

  5. 更强调安全性和可靠性: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非常重要,未来的PLC可能会加强对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和系统可靠性的保护和管理。

总之,未来的PLC有望在性能、通信、智能化、模块化、安全性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的提升和创新,以满足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需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su207"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国产化增多,适应国内用户需求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但不会实现平台一体化。...为什么呢,平台一体化,对技术人员太重要了...

哪个公司会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网友U:
     未来的PLC将会展现出更为先进和多样化的特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自动化需求。PLC将更加强调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融合,PLC将具备更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PLC将实现更高程度的网络化和互联性。未来的PLC还将注重安全性和可靠性。未来的PLC还将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为了满足不同行业和不同应用的需求,PLC将采用更加模块化和标准化的设计。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选择功能模块,并通过简单的配置实现与其他设备和系统的连接。这将大大简化工业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和部署过程,降低企业的运维成本。

总之,未来的PLC将更加智能化、网络化、安全和可靠,并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它们将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重要支柱,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运维成本。

网友V:
我觉得应该这样

现场仪表都配网络通讯,只给它提供一个电源,然后数据就会自动采集上传到后台中控,阀门也是一样,至于动力设备电机,只需现场安装动力配电箱,只提供动力配电电源,控制回路也是通过无线远程控制即可

网友W:
统一?统一是不可能的。秦国用强大的武力可以统一全国,书同文,车同轨。PLC  你们觉得西门子可以统一?还是美国可以统一?最多象征性的把通讯接口形状统一一下。还有一种可能,中国先统一全球领土,再来发文统一PLC。PLC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极化,简单化,现场总线为主。最终会像乐高拼图一样,用乐高拼图,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拼不出来的。对现实要客观。

网友X:
有多个巨头在就不太可能统一平台,只是做互相兼容罢了。PLC小型化可能是趋势,但是个人觉得越小型越不结实,反倒不耐用。最大的提升应该是在编程软件上,以后可能AI编程要普遍,只要描述需求自动生成程序。

网友Y:
LC未来10年发展
最近,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技术又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工厂自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PLC 在工业领域中的地位愈加重要。那么,PLC 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呢?以下是我的预测:
1. 更高的可靠性:PLC 技术将不断提升,以确保系统更加可靠、稳定。
2. 更多的网络连接:PLC 系统将发展更先进的网络连接技术,使其可以快速便捷地实现与其他设备/系统的连接。
3. 更加智能的能力:PLC 将拥有更加智能的控制能力,以实现更加高效和自动化的生产。
4. 更好的安全保护:随着网络威胁的不断增加,PLC 将开发更好的安全保护措施以保护设备和系统的安全。
5. 更高的效率:PLC 技术将为工厂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成本,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
6. 更加环保:PLC 将更加注重运行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以实现更加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
7. 更加灵活:PLC 系统将成为更加灵活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并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生产需求。
8. 更好的数据分析:PLC 系统将拥有更好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以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生产规划和控制。
9. 更加普及:随着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发展,PLC 技术将变得更加普及,并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工业领域。
10. 更好的用户体验:PLC 系统将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和可操作性,以满足用户对自动化系统的需求。
这些是我对PLC 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未来我们将看到PLC 在自动化领域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工业生产带来更多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网友Z:
所有品牌的PLC软件都会大一统,不用再学完这家学那家

PLC的通讯方式可统一配置

集成AI编程

价格进一步降低

功能更强大

手机也可以实现编程和监控等

希望能往以上方向发展

网友AA:
AI将解决编程问题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AI将解决编程问题吧。



编程从来都不是问题,工艺   设备机构才是问题,

网友AB:
IEC61499已经推出很久了,但是支持的产品很少

网友AC:
其实现在PLC体积缩小是一种趋势,体积小,美观。很多工控的人都比较喜欢,还有就是软件统一问题,真正的完全统一可能还不太行,目前来看CODESYS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软件,真正的巨头是不会做的,西门子,三菱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软件做到大统一,最多还是以一部份型号PLC可以使用一个综合的软件来编程。国产现在多家都是有型号的PLC都是使用的COEDESYS这个软件;关于AI,AI也离不开人工把,只是说会使编程更加简单方便,会给到我们一些思路,总的来说都是一条较长的路。

网友AD:
随着AI 出现,工控必定会走向智能化,数据化,和统一化。以后会是 系统一个大的综合平台,结合了现有各路工控主流厂家的系统,然后按照需要求进行智能化分配管理。 数据自动采集上传,并自我学习完善提高。当然细分的各种工业场景还是需要不同的工控细分。但是平台数据云化和智能化  是必然的 。 同时随着新的技术出现,工控技术也会随着演变

网友AE:
目前数字化工厂系统的情况是,MES总调度管理,各家设备接入,PLC 只要支持网口通信就可以了。所以对PLC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对于小厂没有MES系统,那成本就是最重要的,要是PLC能全部做完是最好了。例如,我有个客户他就需要他们的ERP能够直接采集设备系统的数据,就是一些简单的数据,产量、工时,合格率的。但是设备PLC只能通过MODBUS把每个数据发出来,让ERP来处理,但是ERP工程师对MODBUS通信,对底层的通信数据又不懂,我还得一点一点给他讲,非常麻烦。所以,我想PLC要是有比较强大的数据报表处理能力和快捷的数据库交互功能,那这点需求就不叫事了。虽然目前西门子中高端PLC已经有了操作数据库的功能,但是还不太好用。

另外,PLC需要具备日志功能,可以即时打印需要的数据记录,便于查找问题。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PLC功能首先是向PC端功能扩展.

网友AF:
接口协议统一;处理速度更快;集成化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