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查看硬件

楼主(2024-04-29):
(图片)

网友A:
STEP1:连线你的PLC

STEP2:硬件组态--〉在线

STEP3:  选择CPU模块,菜单PLC--〉模块诊断(Module Information)

在Memory页面下查看装载内存(Load Memory)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卡拔除来看看标签。

HAVE FUN!

网友B:
step7菜单栏:菜单-PLC-模块信息-memory。各个软件都差不多,这个信息都在PLC选项下边,找一找就能看到

网友C:
硬件组态在线  CPU 模块信息里可以看到装载内存大小

离线看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件组态在线  CPU 模块信息里可以看到装载内存大小离线看不到...



那么简单的操作,他肯定不是不会。这是冗余PLC,不是普通PLC 有很多特殊技巧的

网友D:
那么简单的操作,他肯定不是不会。这是冗余PLC,不是普通PLC 有很多特殊技巧的

网友E(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E: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