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驱动无法接收脉冲

楼主(2024-04-30):
PLC程序:M00----DDRVI K300000 K5000 Y0 Y1

A2伺服驱动参数配置:位置控制模式,脉冲+符号脉冲接收方式,电子齿轮比128000:10000,P2-10设置为1常闭使能,P0-02设为1监控脉冲接收数

接线:Y0接41,Y1接37,24V正电接35引脚

问题:PLCY0,Y1输出信号亮起,伺服驱动显示未变化,接收不到脉冲,电机也不转

网友A:
看看你硬件接线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脉冲输入形式)是否与PLC输出脉冲匹配

网友B:
是脉冲接收有问题、发送有问题,还是中间传输有问题?用万用表量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硬件接线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脉冲输入形式)是否与PLC输出脉冲匹配...



接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脉冲接收有问题、发送有问题,还是中间传输有问题?用万用表量过么?...



接线有问题

网友C:
1、伺服驱动器点动,看是否能控制电机动作。

2、检查接线是否有问题,比如虚焊、PLC接线等;

3、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4、检查PLC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是脉冲接收有问题、发送有问题,还是中间传输有问题?用万用表量过么?...】进行回复:        ---------------------...

说说接线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遍寻星野"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是脉冲接收有问题、发送有问题,还是中间传输有问题?用万用表量过么?...】进行回...



plc端口那里零线裸露出来和火线碰上了,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望海庭"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遍寻星野"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是脉冲接收有问题、发送...

更迷惑了,零线裸露出来和火线碰上了,短路了。没放炮,没跳闸?居然PLC还在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端口那里零线裸露出来和火线碰上了,短路了



我都不知道该提请您电路不够安全,还是赞叹电路太过安全。零火短路,不跳闸、不着火,只是电机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