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合信触摸屏U盘更新工程,提示工程类型不正确如何解决?

楼主(2024-04-30):
合信触摸屏U盘更新工程,提示工程类型不正确如何解决?

网友A:
U盘工程中的触摸屏型号及版本与实际的匹配吗?

网友B:
使用U盘更新合信触摸屏的工程,但收到“工程类型不正确”的提示时,可能有几个原因和解决方法:

  1. 确认工程文件类型
    首先,确保您尝试更新的工程文件与触摸屏支持的版本和类型相匹配。不同型号的触摸屏或不同的软件版本可能支持不同的工程文件格式。

  2. 检查U盘格式
    确保U盘是FAT32格式,因为某些触摸屏可能不支持其他格式(如NTFS)。您可以通过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右键点击U盘并选择“属性”,然后查看“文件系统”来确认U盘的格式。

  3. 重新制作更新包
    按照您提供的步骤,重新在合信触摸屏编程软件中制作U盘更新包。确保在过程中没有选择错误的固件版本或工程类型。

  4. 检查U盘中的文件
    将U盘插入计算机,并检查U盘中是否只有您制作的更新包文件,没有其他不必要的文件或文件夹。有时,其他文件或文件夹的存在可能会导致触摸屏无法正确识别更新包。

  5. 清除触摸屏缓存
    在某些情况下,触摸屏的缓存可能导致无法正确识别更新包。您可以尝试在触摸屏上执行重启或恢复出厂设置(注意:这将清除所有用户设置和工程数据,请确保已备份重要数据)。

  6. 检查触摸屏型号和软件版本
    确保您的触摸屏型号和当前软件版本与您尝试更新的工程文件兼容。有时,较新或较旧的工程文件可能无法与某些触摸屏型号或软件版本兼容。

注意,在尝试任何更新或修复操作之前,确保已备份所有重要数据和设置,以防止数据丢失或设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