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计数器C251

楼主(2024-05-01):
使用高速计数器指令向导写的,外部端口X0接A信号,X1接B信号,想把C251里编码器的实时位置存到D4里去,但是D4的值没变,有没有懂的大佬看看,没有接通伺服驱动的内部电源

网友A:
1.监测C251是否有实时值的变化

2.有--将M4延迟0.1S或者多少再传入到D4

网友B:
有些PLC,更新C251数值时,要断开前面的C251计数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PLC,更新C251数值时,要断开前面的C251计数指令。...



可是C251直接就是0啊老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sky201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有些PLC,更新C251数值时,要断开前面的C251计数指令。...】进行回复:        -------------------...



你是不是用复位输入端X?.或者程序里用复位指令。

网友C:
你这DCNT指令指定值为K1,我没看错吧,不应该填个K9999999之类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DCNT指令指定值为K1,我没看错吧,不应该填个K9999999之类的吗...

        -----------------------------------------------------------------正确,指定上限值为K1了,编码器怎么转也只显示1

网友E(2024-09-13):
X2不能有输入

网友F(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