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未激磁什么意思

楼主(2024-05-01):
plc地址  M1000    步进未激磁       是什么信号?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PLC?

网友A:
在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中,地址M1000通常代表一个特定的内存位置或寄存器,用于存储某种类型的数据或表示某种状态。然而,关于“M1000 步进未激磁”这个具体描述,它可能是一个特定于某个PLC型号、品牌或应用的自定义术语或状态指示。

一般来说,M1000可能是一个辅助继电器或标志位,用于在程序中表示某种条件或状态。而“步进未激磁”可能指的是在某种步进控制逻辑中,该步进(可能是与M1000相关的某个功能或操作)当前处于未激活或未执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