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client service连接不可用

楼主(2024-05-02):
eplan client service连接不可用,错误代码0X80040154  没有注册类  是咋回事?

网友A:
如果买不起正版,那么请好好看看这个软件的附带某些不能直言工具的说明书,说明让你断网就断网,让你关防病毒就关。

如果 你说你一切都照做了,那么看看防病毒软件是怎么正确彻底关闭的,或许在防病毒的隔离区有惊喜。

HAVE FUN!

网友B:
连接不可用,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2024-08-09):
连接不可用,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可以百度下  只要服务里面找到这个 启动就行了 不过我自己出现这个问题 直接重新安装的  因为破解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