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差分手轮实时控制伺服

楼主(2024-05-03):
我想请教一下我第一次用电子手轮   信捷XD5-48T6的PLC  这个型号好像不支持电子手轮的功能  我想我电子手轮输出AB相差分信号 然后我PLC高速计数  再进行换算成脉冲去控制伺服电机  我现在想伺服跟着手轮随动 这个程序要怎么写  我目前看到的指令都是一段一段的走 没有随动的功能

网友A:
没玩过信捷的。

把点子手轮当一个脉冲发生器用,然后用FLLOW[AB]这个指令执行肯定行

网友B:
理论上需要计算输入的频率和方向,时间细分越小越好;再赋值给寄存器,运行相应的指令。毕竟是运算后的数据,实时性和精确性都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懂了 谢谢

网友D:
根据说明书,你这款PLC应该不具有差分接收功能。

网友D:
而且你这款PLC也不支持随动指令

网友E(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E: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