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程序设计范例:先进先出回路

楼主(2024-05-04):
【动作要求】

1、小明参加央视益智抢答节目,共有三组选手参加,主持人提出问题, 三组选手必需按下桌上的抢答按钮;最快按下按钮者,方可回答问,其它按下 的按钮无效。

2、若答对,则主持人会重置(reset)按钮进行下一题。

3、若答错,主持人亦会重置(reset)按钮进行,三组可同时再进行抢答。

【组件说明】

【控制流程图】

时序动作:

【控制程序】

*时序逻辑实现方法:

程序说明:

    程序起始添加三个条件跳转指令,也就是对参选的三组按钮进行信号选择, 先通先执行。 第0帧条件跳转指令:A组按钮X0有信号时,程序从当前帧根据别名“A”跳 转到第4帧,触发A组指示灯通。A组动作完成,再用“帧环跳转”指令,从第4帧 根据别名“主持”跳转到第9帧,此处为等待主持人复位按钮X3有信号,然后往下 执行,等待X3断开之后,触发A、B、C组的指示灯断电。 第1帧条件跳转指令:B组按钮X1有信号时,程序从当前帧根据别名“B”跳转 到第6帧,触发B组指示灯通。B组动作完成,再用“帧环跳转”指令,从第6帧根据 别名“主持”跳转到第9帧,此处为等待主持人复位按钮X3有信号,然后往下执行, 等待X3断开之后,触发A、B、C组的指示灯断电。 第2帧条件跳转指令:C组按钮X2有信号时,程序从当前帧根据别名“C”跳转 到第8帧,触发C组指示灯通。C组动作完成,继续往下执行,等待主持人复位按钮 X3有信号,再等待X3断开之后,触发A、B、C组的指示灯断电。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 程序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 环”,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号,即可实现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