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断电后重新上电后自动启动

楼主(2024-05-04):
求工控界大神帮忙解决疑惑。

关于三菱F800变频器断电后重新上电不能自动运行,需要按一下操作屏上的FWD正转按钮才能开机。

现场的设备在一楼,变频器在二楼,楼下设备操作屏上的控制电源断开后,二楼变频器进电就会断电,断电后就必须去二楼手动点击面板上的FWD按钮才能正常运行。

尝试把操作模式改成外部控制模式,尝试SD和STR短接无效,尝试SD和STF短接也是一样不会自动启动。

控制频率是来自西门plc通过通讯模块给出的模拟量信号。

现在想做到变频器通电后会自动正转,通过PLC给出的频率信号后运转。

网友A:
先接到故障信号,启动复位动作,复位后,没有故障信号,延时启动变频器,启动后,若还检测还有故障信号,终止再启动变频器工作。

网友B:
启动信号由PLC控制,上电就给出运行信号,或者延时几秒钟也可以,然后变频器设置故障自动复位功能,运行方向可以直接在变频器锁定住。

网友C:
24V+ 和 SD 需要供电不?

网友D:
这启动保护功能,就是故障复位或者断电重启之后,启动信息需要重新触发一下,这样是为了安全考虑,但是有的场合不适用,看一下说明书或者咨询一下变频器厂家,把这个功能关闭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E:
现在想做到变频器通电后会自动正转-你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导致现场事故!

通常我们即使使用远程启动,也需要现场有人确认电机或者泵的初始状态。

网友F:
工况要熟悉,变频器在上电一瞬间同时给启动指令是失效的,给了是没有用的 因为变频器还没初始化完成,等变频器初始化完成后在给启动信号就可以了,不过上电就启动变频器 电机就转 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主回路给电后几秒后再给启动就行了

网友G:
变频器初始化后重新设定参数,不知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H:
上电自启动要确认工艺是否允许,要考虑安全情况下看看更改参数能不能实现:

建议:1、激活“瞬时停电再启动动作选择”;

2、如若报故障,需要激活“报警发生时再试次数”。

给你个设置清单,自己对照“变频器使用手册”先摸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