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S320T中的ST语言

楼主(2024-05-04):
台达AS320T中使用ST语言计算时,32位数怎么表达

如D2100:=D2000*100;

这个D2100和D2000是32位的,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在台达AS320T PLC中使用ST(Structured Text)语言进行32位数的计算时,通常会使用DINT(双整数)数据类型来表示32位整数。DINT数据类型可以存储从-2,147,483,648到2,147,483,647的整数值。例如:

VAR      D2000 : DINT; // 声明一个32位整数变量D2000      D2100 : DINT; // 声明一个32位整数变量D2100用于存储结果   END_VAR     // 假设D2000已经被赋予了某个值   D2000 := 12345; // 给D2000赋一个示例值     // 执行计算,将D2000乘以100,并将结果存储在D2100中   D2100 := D2000 * 100;     // 现在D2100的值是1,234,500

网友B:
变量表添加D2000    D2100   数据类型DINT,然后在POU里面使用ST语句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