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两个不同运行模式的伺服同步

楼主(2024-05-07):
  PLC:信捷XHD系列   伺服是DS5C1系列 总线控制方式

两个伺服 主轴3KW,从轴750W ,它们是 位置控制模式 两个轴挨着垂直上下运动,以电子凸轮同步控制运行的   然而这样速度快了 从轴 偶尔会报警堵转的代码,

现在想把从轴的换成扭矩模式 用电子凸轮同步运动来控制 这样行吗,

如果可以控制方法如何实现控制的

  望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感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主轴旋转从轴跟着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轴旋转从轴跟着旋转,



是的 主轴动从轴跟着动就行··

网友B:
他是750W的的功率不够老报警,想改成扭矩模式,又还想与主轴同步,这特么的异想天开,主要原因是老板不舍得花钱换一个功率大的伺服不就完事了么,竟瞎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750W的的功率不够老报警,想改成扭矩模式,又还想与主轴同步,这特么的异想天开,主要原因是老板不舍得花钱换一个功率大的伺服不就完事了么,竟瞎想...



搞笑吧  加大功率就不报警了,你有没有想过速度不完全同步两个伺服都会报警呢,

网友C:
扭矩模式还用电子凸轮能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