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4-05-07):
 我在维修设备中出现AB变频器损坏一台,此设备一共有20台同种品牌的变频器,其型号为A700,CPU版本为7.001,我买了一台CPU版本号为6.005的A700变频器,输入参数时软件提醒版本号不同,参数下载后无法通讯,此通讯采用inter网卡通讯,请教高手能不能在不刷机的情况下实现正常通讯,比如修改那些参数(有些参数为只读参数,修改不了)多谢!

网友A:
搞定了吗?

网友B:
7.001应该比6.005的版本新,新版本的内容给旧版本可能就不兼容,或许参数项有不一样的地方造成的。建议首先确认两个版本的手册是否通用,参数项是否一样?没用过此设备,只是提个查找原因的建议

网友C(2024-06-14):
<此处内容被屏蔽>各类变频器,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