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控和AB PLC1769-L33ERM的通讯

楼主(2024-05-08):
按照

无法通讯,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力控驱动选的式LOGIXPLC那个

网友A:
标签名要写对。

程序标签要写全

网友A:
都用AB 的PLC的。还用力控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名要写对。程序标签要写全



程序标签要写全是?

楼主:
标签名是和plc的一样的都是tag1,试过和威纶通触摸屏通讯没有问题,用力控的OPC也没有问题,用力控这logixplc这个驱动,通不上

程序标签要写全是?

网友A:
程序标签前要写上程序名称

网友A:
控制器标签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
如果有错,估计是设备地址那里有错,需要加上cpu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