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LC STUDIO 5000使用问题

楼主(2024-05-09):
Failed to create module library, not registered (Lgx00203463),studio 5000 出现这个故障,如果我用的1769-L33ERM的版本降低到32.01就ok,用版本33.01就会出现问题,谁帮助解说解说,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AB,不过大概率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控制器不再被高版本支持。

HAVE FU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AB,不过大概率得到的答复是你的控制器不再被高版本支持。HAVE FUN!...



AB售前售后咨询都是花钱的,而且别人不承诺解决问题 找慧桥还差不多

网友C:
在studio5000 v33以上版本新建项目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