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3U PLC和上位机Labview程序如何通讯

楼主(2024-05-09):
想问三菱FX3UPLC和上位机Labview程序如何通讯交换数据、收发指令?使用Modbus RTU好还是无协议通讯好。用Modbus通讯的话,可以直接通过Modbus地址读写数据吗,PLC里设置通讯参数,还需要用RS指令编程吗?求解答,多谢

网友A:
1、安装三菱的MX Component4,在Labview添加ActiveX容器,容器中选择MX中的控件(不光针对于FX3U,三菱其他的系列只要添加不同的控件)。

2、MODBUS通讯你需要添加MODBUS的ADP模块,这样你可以使用专用指令简单的通讯。你编程水平可以的话,你可以使用RS指令来实现专用指令的功能。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安装三菱的MX Component4,在Labview添加ActiveX容器,容器中选择MX中的控件(不光针对于FX3U,三菱其他的系列只要添加不同的控件)。2、MODBUS通讯你需要添加MODB...

        -----------------------------------------------------------------你好师傅,FX2N系列的PLC不能用串口通信直接和Labview程序收发数据吗,如果不用Modbus RTU,而用无协议通讯方式,可以实现吗。

        用无协议通讯方式,不用485ADP,用485BD板也可以的是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安装三菱的MX Component4,在Labview添加ActiveX容器,容器中选择MX中的控件(不光针对于FX3U,三菱其他的...

能用三菱现成的协议不用?

喜欢自己写协议,那么装块通讯板或者通讯模块慢慢弄便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cocovsyou"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1、安装三菱的MX Component4,在Labview添加A...

        -----------------------------------------------------------------有台设备是用的FX2N系列,我查了一下,还没有FX2N适用的485ADP,所以想用块485BD,用无协议通讯方式试试,这样可行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