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奖50积分】CODESYS与博途会是未来PLC开发的两大体系吗?

楼主(2024-05-10):
博途之于西门子,就如iOS系统之于苹果公司。发布之初,它看上去庞大、冗余、功能复杂,经过十余年的迭代也没有瘦身,但它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用户们的选择,捍卫着西门子的统治地位。

CODESYS被誉为工控界的安卓,作为新兴的PLC 平台工具,用户可以在同一项目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编辑子程序、功能模块等,且软件不与硬件和制造商直接绑定,支持二次开发。它的重点更在于生态。开放性平台对于小厂商有致命的吸引力,使用Codesys,既能节约从零开发的成本,又能够快速提高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迅速让自己的控制产品与解决方案进入中高端市场。

现状是每个自动化厂商的产品自然不会同别家兼容,甚至同一品牌的不同系列也会配套不同的编程平台。这导致用户在开发使用时处处受到掣肘,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这一问题或许会慢慢解决掉。

大家都来说说未来Codesys和博途会成为PLC开发的两大主流支派吗?

参与奖励:有效参与用户奖励50论坛积分。

网友A:
1、对于开发西门子产品来说,博图一定是一家独大的,其他无论什么品牌什么方式的编程软件都不值一提。

2、如果codesys不能解决碎片化问题,除了对于厂家来说进入PLC领域的门槛降低以外,一无是处。用户不得不为台达安装一个Codesys,为步科再安装一个,为施耐德,ABB.......安装不同的Codesys版本,另外,或许若干年你需要使用codesys去调试一个老PLC,虽然可能就一两年,那时你会发现由于库的不同你无法调试你两年前保存的程序了。

最后提一下,IOS对于苹果来说不值一提,真正有用的是MacOS。

HAVE FUN!

网友B:
虽然CODESYS和博途在PLC开发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也存在其他的PLC开发平台和厂家,如Rockwell Automation的Studio 5000等。未来PLC开发的发展趋势很难确定,可能会有更多的开发平台涌现。

网友C:
     PLC的开发和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不同的厂商和应用场景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技术发展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如果有新的、更加方便、傻瓜化的控制器出现,它可能会取代PLC成为新的主流。虽然Codesys和博途在当前的PLC开发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未来是否能保持这一地位还需要根据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趋势来判断。

网友D:
在选择博途或CODESYS之前,需要仔细考虑自己的需求。对于初学者来说,博途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它易于使用。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或者需要使用一些高级功能,那么CODESYS可能更适合你。最终的决定应该基于项目的复杂性、人员技能和预算等因素。
在选择编程软件时,需要权衡不同软件平台的优缺点。博途和CODESYS都是优秀的软件平台,并且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也各自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深入了解这两种软件平台,您可以更好地为您的自动化工程做出选择。

网友E:
Codesys作为一种功能强大的PLC软件编程工具,它支持多种PLC编程语言,并且可以与多个PLC品牌进行接口,包括西门子、倍福等。此外,Codesys在软件架构上的改善和向安全软件方向的发展,以及其在多轴运动控制领域的深耕,都使其在未来的PLC开发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而博途(TIA Portal)作为西门子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一款重要软件,它集成了PLC编程、HMI开发、故障诊断等多种功能,并且支持西门子的多种PLC型号和通信协议。博途在市场上的广泛应用和西门子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领先地位,都为其在PLC开发领域的前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未来,随着工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PLC开发的需求将会持续增长。而Codesys和博途作为两种功能强大、应用广泛的PLC开发软件,都有望在市场中占据一定的份额。然而,它们是否能够成为PLC开发的两大主流支派,还需要看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行业标准的更新等多种因素。

因此,虽然Codesys和博途在PLC开发领域都具有很大的潜力,但未来它们是否能够成为主流支派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验证。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不断变化,也可能会出现新的PLC开发软件和技术,对Codesys和博途的地位产生挑战。

网友F:
这些软件没有几个人说不好的

兼容性差不是一个问题吗

网友G:
Codesys VS. 博图:哪个更强大?

A. 编程语言支持
在编程语言支持方面,两者都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Ladder Diagram(梯形图)、Structured Text(结构化文本)和Function Block Diagram(函数块图)。但Codesys还支持Continuous Function Chart(连续功能图)和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顺序功能图),而博图则支持ST语言和C++等高级编程语言。

B. 功能模块
在功能模块方面,两者也有所区别。博图的TwinCAT提供了丰富的库以支持各种高级算法,例如PID控制和机器视觉等;而Codesys则提供了广泛的第三方组件库以支持各种功能模块。

C. 开发工具
对于开发工具,两者都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并且可以实现多个设备的同步协作编程。但是,博图的TwinCAT可以与Visual Studio等其他软件集成,使得开发和调试过程更加方便。

D. 应用领域
两者都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包括机器人控制、过程控制和自动化生产线等。但是,由于博图的基于Windows的设计,因此其在高负载和实时性要求较高的领域中会更加适用。

III. Codesys和博图各自的优缺点分析

A. Codesys的优点和缺点
Codesys的优点是具有广泛的第三方组件库,提供了多种编程语言支持;缺点是其在某些特殊应用场景下可能不够稳定和安全。

B. 博图的优点和缺点
博图的优点是基于Windows的设计使得其在开发和调试上更加便利,并且提供了丰富的高级算法库;缺点是其高速响应和实时性能力稍差于一些其他PLC。

两款软件各有千秋,需要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切换使用不同的软件来完成不同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软件没有几个人说不好的兼容性差不是一个问题吗

各自为政,谁都不想兼容谁

网友H:
各自为政,谁都不想兼容谁!水白了就是各自研发,各自抢占市场。最后就看客户体验更倾向于谁了。

博图发展这么多代以来,相对比较成熟,且硬件占领庞大市场,目前还是博图独占鳌头。对于 Codesys也具有自身优势,但缺点也突出,如果继续改进,还可以占领部分市场。

以前是苹果独占鳌头,现在也未必!就看技术如何发展了!!

网友I:
未来可能会统一吧,现在好多都在做,遍地开花转变为统一平台

网友J:
如果能类似于银联,做一个云闪付,同时可以绑定多个<此处内容被屏蔽>一样就好了。重点就是统一平台,不然还不是跟通讯线一样,一大堆。

网友K:
考虑多个因素,如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竞争格局等 CODESYS和博途都是当前PLC开发领域的重要平台,各有各的优势吧

网友L:
       对于博图和codesys只是听说过名字的水平,博图很早之前维护设备时安装了v13版本,软件很大,安装费时费力,吃电脑配置。结果后期供应商远程更新给换成了 v14版本,我电脑的博图宣告死刑了,我想直接安装最高版本,结果当时也是上下不兼容,最后果断卸载了。再也没有安装过。主要原因还是不怎么会用到。

       对于codesys,之前工作接触到的是罗克韦尔的PLC,当时不知道其内核就是codesys,后来n年以后了解到codesys,打开之后感觉页面和编程方式似曾相识。才知道其强大之处。

       但是,因为工作上对这两款强大的软件/平台直接接触机会少,所以也就没有仔细研究,因为其它像上位机、机器人、视觉等等,太多的软件编程需要学习了。总之,就是行业发展是趋势,自己根据自身情况紧跟时事学习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G:
Codesys VS. 博图:哪个更强大?A. 编程语言支持在编程语言支持方面,两者都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Ladder Diagram(梯形图)、Structured Text(结构化文本)和Fun...



博图只支持Windows平台   Codesys 还支持 Linux 、VxWorks、QNX等

网友N:
越来越多的东西集成到codesys中去,就算当初谷歌开源安卓一样。

国内没有自主的系统,将来会不会受制于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N:
越来越多的东西集成到codesys中去,就算当初谷歌开源安卓一样。国内没有自主的系统,将来会不会受制于人?...



网友O:
目前我接触到的最牛的PLC IDE 就是西门子博途,先不说谁能一统天下,当前如果西门子能够把SMART 200接入博途就不错了。西门子当然有他的算盘。但是我觉得也用不了几年,Smart200应该有可能支持博途。

随着工控行业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更多的小品牌PLC迅速崛起,PLC市场必然也卷起来。

未来,可能会三分天下或者两分。

个人不太看好CODESYS,想通吃很难,它对于各家的特性的兼容就不能面面俱到。

就目前来看,PLC 主要的编程语言基本是一样的,各种品牌PLC 切换起来用问题也不大,并且对每个行业来讲都会有一个两个的主流品牌,所以工程师的写程序面临的多样性也不大。但是考虑到未来降成本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逐步的使用国产的PLC替代大品牌的。这就面临了大问题:PLC程序不能移植。

所以,如果未来的编程语言能够进一步统一或者各家的编程工具能够互相导入导出使用就好了,或者功能块支持相互调用也行,这也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重复无用功。

网友P:
1. 易用性与用户体验:

   * 博途:这款软件的设计考虑到了用户的直观体验,提供了统一的工程组态和软件项目环境,使得用户能够更快速、更直观地开发和调试自动化系统。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有经验的用户,都能从中受益。

   * CODESYS:虽然CODESYS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编程环境,但其使用可能相对复杂一些。用户需要对软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充分利用其全部功能。

2. 功能特性:

   * 博途:作为西门子工业自动化集团的产品,博途几乎适用于所有自动化任务。它提供了模拟器和诊断功能等高级特性,有助于用户更快速地实现项目。此外,博途还提供了统一的软件开发环境,包括可编程控制器、人机界面和驱动装置,从而提高了整个自动化项目的效率。

   * CODESYSCODESYS是一款与设备(硬件)无关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编程系统,它支持所有符合IEC61131-3标准的PLC编程语言。这使得CODESYS在跨平台性和通用性方<此处内容被屏蔽>有优势。同时,它还提供了多任务处理和工程管理等功能。

3. 支持与互操作性:

   * 博途:博途在西门子产品中得到广泛支持,具有良好的互操作性。它能够方便地与其他西门子自动化产品进行集成,为用户提供无缝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 CODESYS:由于其跨平台的特性,CODESYS可以在不同的系统上运行。这使得它能够满足各种不同的自动化需求,包括与不同制造商的硬件设备进行集成。

4. 成本:

   * 博途:作为一款商业软件,博途可能需要较高的成本投入。但考虑到其提供的全面功能和强大的支持,这通常被认为是值得的。

   * CODESYS:虽然CODESYS也有针对商业使用的版本,但它也提供了免费的开发者版本。这使得初学者和小型项目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强大的PLC编程工具。

网友Q:
论坛应该多开CODESYS这一项

网友R:
兼容性是一大问题

网友S:
CODESYS 和博途在目前的工业自动化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未来是否会成为仅有的两大体系还很难确切地说。

CODESYS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开发工具,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开放性。

博途则是西门子推出的集成开发环境,在西门子的工业控制领域有着重要地位。

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的参与者的进入,未来可能会出现其他有竞争力的 PLC 开发体系或技术。科技行业变化迅速,新的理念和工具不断涌现,可能会对现有的格局产生影响。所以不能简单地断言 CODESYS 与博途就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两大体系,市场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未来的发展充满多种可能性。

网友T(2024-06-17):
各有优劣。

西门子(Siemens)PLC编程软件:西门子PLC编程软件主要有STEP7、TIA Portal等系列,具有功能强大、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可编程性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

CoDeSys是一种功能强大的PLC软件编程工具,它支持IEC61131-3标准IL 、ST、 FBD 、LD、 CFC、 SFC 六种PLC编程语言,用户可以在同一项目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编辑子程序,多任务编程,每个任务的执行周期及优先级可以单独设置。运动控制+图形化+安全与诊断。

网友U:
博图功能是越来越强大,同样,也越来越臃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