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远程实时锁机加密软件

楼主(2024-05-10):
有没有可以对非标设备实时锁机的软件(远程监控,实时锁机)

网友A:
我有个朋友做了动态授权加密程序,b5189bcaaca892dc152de50f1e09d53.png如果需要可以留言我!

网友B:
物联网盒子 有4g信号

随时可以停机 清除程序

网友C:
加个带4G的网关。可以远程连接plc程序。

有了plc程序就可以远程开机停机

网友D:
带4G的网关的触摸屏。可以远程连接plc程序,没有4G信号(卡拔了),系统停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带4G的网关的触摸屏。可以远程连接plc程序,没有4G信号(卡拔了),系统停止运行。...



如果是工控机系统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sky2018"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用带4G的网关的触摸屏。可以远程连接plc程序,没有4G信号(卡拔了),系统停止运行。...】进行回复:        -------...



工控机,安装了组态软件,写脚本程序就可以实现停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sky2018"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用带4G的网关的触摸屏。可以远程连接plc程序,没有4G信号(卡拔了),系统停止运行。...】进行回复:        -------...



可以安装向日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朋友做了动态授权加密程序,如果需要可以留言我!

EXCEL做的吗,我想研究一下。

网友E:
我做过像病毒一样的程序,什么时候发作你可以设置,发作了可以提供一个临时密码或者永久密码,临时密码在一段时间后还会发作,永久密码将永久授权使用。不需要无线和网络,也不需要人员到场处理程序,主要是不敢去哈哈哈。在你设备出厂的时候你就植入这段程序,然后算好停机时间,等着他打电话要授权码即可。

不过作为一个技术,为公司去做这样的事我觉得很无耻,要不回来钱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你干好你的活,这种事还是少参与为好。如果是私活这么做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