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Machine 无法上载程序

楼主(2024-05-11):
如上图:我用USB线或网线下载程序都正常。上载程序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请大神指点一下。

注:很多人都说我要上载源码后面才能下载,我想说的是,我连PLC都发现不了。这个跟源码有关系的吗?

网友A:
若没下载源代码,不可上传。

网友B:
SoMachine无法上载程序,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

  1. 应用程序保护激活后未设置密码:如果在SoMachine中设置了应用程序保护并且没有设置密码,那么可能会禁止程序的上载。

  2. 未下载源代码:如果之前没有下载过源代码,那么可能无法上载程序。

  3. 程序版本或配置不匹配:存储在Logic Controller中的应用程序必须与当前SoMachine Basic应用程序完全相同,且Logic Controller系统的硬件配置必须与SoMachine Basic应用程序中的当前配置兼容,否则可能导致无法上载。

  4. 工程文件加密:如果启用了工程文件加密并设置了密码,那么在尝试上载程序时,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成功上载。

  5. 连接问题:确保试运行窗口中的连接设置正确,无论是通过串口、MiniUSB还是以太网口进行连接。如果是通过以太网连接,需要在以太网设备列表中选择正确的控制器。

  6. 逻辑控制器受密码保护:如果Logic Controller受密码保护,需要在登录时键入正确的密码。

  7. 软件或硬件故障:SoMachine软件或PLC硬件可能存在故障,导致无法上载程序。

网友C:
要下载源文件的 才能上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Machine无法上载程序,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应用程序保护激活后未设置密码:如果在SoMachine中设置了应用程序保护并且没有设置密码,那么可能会禁止程序的上载。未下载源代码:如果之前没有下...



非常感谢,我现在主要是识别不到在线的PLC(不管是用USB线,还是网线) 。这样我要上载程序就无从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下载源文件的 才能上载的



非常感谢,我现在主要是识别不到在线的PLC(不管是用USB线,还是网线) 。这样我要上载程序就无从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没下载源代码,不可上传。



非常感谢,我现在主要是识别不到在线的PLC(不管是用USB线,还是网线) 。这样我要上载程序就无从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下载源文件的 才能上载的



我现在是压根识别不到在线的PLC。 一定要下载源文件后,才能识别到在线的PLC吗?

网友D:
plc和电脑通过usb连接后,看下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usb下有没有新设备

是不是驱动没识别还是usb电缆不合适

网友E(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E: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