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个品牌的伺服电机能平替LENZE伺服

楼主(2024-05-11):
哪个品牌的伺服电机能平替LENZE伺服,最主要电机轴要相同,因为原伦茨伺服电机上的减速头不想更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以下这些牌子:

当需要寻找一个可以平替Lenze伺服电机的品牌,且要求电机轴相同以便能够直接使用原Lenze伺服电机的减速头时,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品牌选择:

  1. SEW-EURODRIVE:SEW-EURODRIVE是一家知名的电机和传动系统制造商,他们的产品系列广泛,包括各种伺服电机。由于他们在传动系统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们可能提供与Lenze电机轴兼容的伺服电机。

  2. BAUER GEAR MOTOR:BAUER GEAR MOTOR专注于齿轮电机和伺服电机的生产,他们的产品通常用于需要高精度和可靠性的应用中。他们可能提供与Lenze电机轴相匹配的电机。

  3. Siemens:Siemens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工业自动化和驱动技术供应商。他们的Simotics系列伺服电机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包括与减速头配合使用的场景。Siemens可能提供与Lenze电机轴兼容的伺服电机。

  4. Beckhoff:Beckhoff提供完整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包括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他们的电机可能具有与Lenze电机相似的轴设计,以便能够直接使用原减速头。

  5. Panasonic:Panasonic的伺服电机以其高性能和可靠性而闻名。虽然他们的电机轴设计可能与Lenze有所不同,但在某些情况下,通过适配器或修改可能可以实现与原减速头的兼容。

以上仅供参考,并不能保证所有型号的Lenze伺服电机都能找到完全匹配的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以下这些牌子:当需要寻找一个可以平替Lenze伺服电机的品牌,且要求电机轴相同以便能够直接使用原Lenze伺服电机的减速头时,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品牌选择:SEW-EURODRIVE:SE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