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的测试运行

楼主(2024-05-11):
请教各位前辈、高手,ACS880变频器如何实现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进行测试运行?需要设置哪个参数?

网友A:
空载运行测试,最直接的就是输出R\S\T,不接线,只是接通变频器电源,可能需要设置的参数:

  1. 进入主菜单:使用变频器的控制面板或外部控制设备进入主菜单。

  2. 选择参数组:在主菜单中找到参数组选项,以字母或数字表示不同的参数组。

  3. 设置运行模式:在选定的参数组中,找到与运行模式相关的参数,并将其设置为空载测试模式或类似的模式。具体的参数名称和编号可能因不同的ACS880型号和应用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议参考设备的手册或联系制造商以获取准确的指导。

  4. 设置其他相关参数(如果需要):根据设备的要求,设置其他与空载运行相关的参数,如输出频率、电压、电流等。这些参数的具体设置取决于您的测试目的和设备的规格。

  5. 确认或保存设置:在设置完参数后,确认所做的更改并保存设置。这通常需要按下确认或保存按钮,以确保设置生效。

  6. 开始测试运行:在参数设置完成后,启动变频器并进行空载测试运行。

网友B(2025-07-23):
99.04=标量

31.19=无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