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以太网接口的的笔记本怎么连接通信PLC呢

楼主(2024-05-12):
我的戴尔笔记本电脑9560没有以太网接口,买了USB转以太网线,200smart无法与软件连接通信,查不到IP怎么办呢,求指教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1. 检查硬件连接

    • 确保USB转以太网线适配器已正确插入到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中。

    • 检查网线是否完好无损,且两端都牢固插入适配器及PLC的以太网接口。

  2. 安装驱动程序

    • 大多数USB转以太网线适配器需要安装特定的驱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请检查您的适配器是否附带驱动程序,并从制造商的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3. 检查网络设置

    •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打开“网络和Internet设置”,确保适配器已启用并正确配置。

    • 尝试禁用并重新启用适配器,或者重启计算机以刷新网络连接。

  4. 查找和设置IP地址

    • 如果您的PLC和笔记本电脑不在同一网络中,您需要确保它们在同一IP地址段内。您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或管理界面来设置PLC的IP地址。

    • 对于笔记本电脑,您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中的“网络和Internet”设置来查看和更改网络适配器的IP设置。

  5. 防火墙和安全软件

    • 确保您的防火墙或安全软件没有阻止USB转以太网线适配器的通信。

  6. 检查PLC编程软件

    • 确保您使用的PLC编程软件与您的PLC型号兼容,并已更新到最新版本。

    • 在编程软件中,检查是否已正确配置连接参数,如通信端口、波特率、数据位等。

  7. 查看错误日志

    • 检查PLC编程软件的错误日志,看是否有任何关于通信问题的详细错误信息。

网友B:
换台电脑

网友C:
USB口有问题?所以转换器没识别?

网友D:
省钱,买转换,土豪,换电脑。。。。

网友E:
有USB转有线网卡

或通过无线网卡,通过无路路由或热点连接PLC

网友F:
几十块钱买个usb转网口的就行了

网友G:
USB装以太网的模块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PLC连接路由器LAN口,然后电脑连接路由器WiFi,利用无线网卡和PLC通讯,这样做有个BUG就是需要手动添加PLC的IP去搜索,否则自己搜不到。

网友H:
买了USB转接网卡  然后再对网卡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