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思基本程序范例第2课-楼梯照明系统

楼主(2024-05-13):
第2课:楼梯灯照明系统

【示例图】:

【控制要求】:

楼梯照明系统中,人在楼梯底部和楼梯顶部都能控制楼梯灯的点亮和熄灭。

【动作分析】:

    X0为楼梯底部的开关,X1为楼梯顶部的开关,X0和X1往右边按下,为 通状态。Y0为楼梯灯。

(1)灯点亮:楼梯底部和楼梯顶部的两个开关均为通信号或者均为断 信号的时候,楼梯灯点亮。

(2)灯熄灭:楼梯底部和楼梯顶部的两个开关的状态不一致时,如X0通, X1断;或X0断,X1通,在这两种状态下楼梯灯熄灭。 灯在熄灭的时候,无论人是在楼梯底还是在楼梯顶,只要拨动开关到另一个状态, 即可将灯点亮。同理,灯在点亮的状态下,无论人在楼梯底还是楼梯顶,只要拨 动开关到另一个状态,可将灯熄灭。

JENASI编程方法:流程图--程序设计--调试。

第一步:画流程图

    将整体动作分化成每一个独立的动作,动作明晰,编辑程序就会更加方便。 在楼梯照明系统中,没有一个连贯时序关系,都是有条件指令掌控,那么我 们可以在组合帧编辑以上四种状态,以达到灯点亮、熄灭的目的。

第二步:程序编辑

方式一:

灯点亮:编辑两组程序,由条件指令担当组长,编辑出灯点亮的两种状态程序。 X0和X1为通时,Y0通(灯点亮);X0和X1为断时,Y0通(灯点亮)。

灯熄灭:编辑两组程序,由条件指令担当组长,编辑出灯熄灭的两种状态程序。 X0通、X1为断时,Y0断(灯熄灭);X0断、X1为通时,Y0断(灯熄灭)。

方式二: 组合帧采用线网模式,编辑两组程序即可。线网模式下,Y0通断跟前面的 条件指令为直线关系。

第三步: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 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 环”,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