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伦与台达多功能表通讯

楼主(2024-05-13):
各位大侠:台达多功能表DPM-C520与维伦cMT1107X通讯,请问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写。

网友A:
根据地址直接写啊

网友B:
在触摸屏里面新增一个连接设备,设备类型选MODBUS RTU,在画面就可以直接填需要读写的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地址直接写啊



关键是写好了读取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触摸屏里面新增一个连接设备,设备类型选MODBUS RTU,在画面就可以直接填需要读写的地址了...



关键是写好了读取的数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