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定时器怎么能在触摸屏上设定时间?

楼主(2024-05-13):
欧姆龙PLC定时器怎么能在触摸屏上设定时间?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1、在欧姆龙PLC使用D或者其他字存储空间来替代定时器的设定值。

2、在触摸屏中放置数字输入控件,然后数据类型为BCD或者BIN,根据你PLC中对于定时器的设定而定。

3、数字输入控件的小数点位置根据你采用的定时器的实际而定,例如100ms定时器,那么小数设定为1位。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