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ctory Talk View V11开机自动运行

楼主(2024-05-13):
Factory Talk View V11开机自动运行在哪里设置了?v10以上的版本好像和以前的设置方法不一样了,找不到属性窗口中,“Startup”(启动)选项和“Auto Start”(自动启动)属性设置为“True”(真)。

有知道11版本怎么设置的吗。创建的项目是本地模式的项目。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A:
生成cli文件后,可以放在startup文件夹里,或修改注册表可实现开机启动

网友B:
 你可以在防火墙里面的开机自启动里面设置开机自动运行启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