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plc控制

楼主(2024-05-14):
plc控制两台驱动器,控制两台电机转动,要求能实现,两电机正反转,速度比能达到1:0.6,最大速度为1049。

网友A:
您想问什么问题呢

网友B:
这是要课程设计还是?

网友C:
做一个算法就可以了

网友D:
估计是根据需求淘程序来了,楼主得悬赏啊。

网友E:
这个可以用AI写写看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