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防爆笔记本电脑的品牌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2024-05-14):
石化厂 防爆区域用的   还要 能跑博途

网友A:
看着配置应该得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配置应该得很贵



再贵也要买啊  要用来干活啊

网友B(2024-09-29):
没有听说过有防爆的电脑啊

网友B:
石化厂 它们的电脑也是防爆的么?可以问问他们,只要求乙方电脑防爆?

网友B:
石化厂 它们的电脑也是防爆的么?可以问问他们,只要求乙方电脑防爆?

  • lzw555楼主

    是的是的 他们的电脑都是防爆的 笔记本没见过防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石化厂 它们的电脑也是防爆的么?可以问问他们,只要求乙方电脑防爆?...

不错。

网友D:
可以搞了防爆的屋子 在里面调试。无线连接外面的plc触摸屏 等等

网友B(2024-11-11):
引用 网友D:
可以搞了防爆的屋子 在里面调试。无线连接外面的plc触摸屏 等等...

石化区是不是不能使用无线电信号,手机对讲机应该不能用,WIFI不清楚是否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