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连续多点定位故障

楼主(2024-05-14):
大家好,请问下汇川PLC控制2台汇川总线伺服作位置控制。当伺服连续运行多个位置时,需要每走完2个位置后中间不加入一个停顿时间吗?感觉这样效率会很低,若不加停顿时间伺服便会停在中途。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加停顿的,只要停止了,就可以立马下一个。

汇川H5U-3轴连续插补-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http://bbs.gongkong.com/D/202404/918034/918034_1.shtml

网友B:
以上一个运动块的done信号上升沿,作为下一个运动块的启动信号呢。

网友C(2024-08-05):
我不是加停顿时间,而是加计数,每个扫描周期加一的那种。

计数结果等于1或2(看计数和下一个轴控运动指令谁在前,先扫描到谁)的时候,再执行下一个运动指令。

网友D(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D: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D(2025-10-04):
可以用定位前加定位位置比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