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 如何设置模型装配约束

楼主(2024-05-14):
摘要: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MDTools 有强大的阀块设计功能、自动完成阀块的装配、一键完成工程图出图,还能完成设计检查。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阀块在能够完成自动装配之前,应该设置哪些约束关系?

在零件/装配体模型上设置所有装配约束。在所有零件/装配体模型上设置装配约束以便使得他们可以用装配接口进行自动装配。没有装配约束的零件将不能在阀块上进行自动装配。

一、插装式阀

对这些模型,我们需要定义三个参数,顶面、底面以及轴线。

首先选择顶面按钮,选择一个平面作为顶面, MDtools将自动地通过选择的表面创建一个基准面。依次完成底面和轴线的创建。

最后点击设置约束来设置装配体约束。 MDTools设置所有的装配体约束。这样插装阀的配合参考就设置好了,下面我们可以保存模型。

二、电磁阀

对于这些模型,您需要定义4个参数:顶面、底面、第一根轴线以及第二根轴线。

选择顶面按钮,选择顶面工作平面,MDtools将自动地通过选择的表面创建一个基准面,

依次完成底面和第一轴线和第二轴线的创建。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根轴线,对于阀有一个定位销的,创建的轴线通过定位销。对于阀有两个定位销的,创建的轴线通过定位销LP1。对于没有定位销的阀,创建轴线通过螺栓孔BH1

第二根轴线,对于阀有一个定位销的,创建轴线通过螺栓孔 BH1。对于阀有两个定位销的,创建轴线通过定位销 LP2。对于没有定位销的阀,创建轴线通过螺栓孔BH2LP1是定位销孔,在阀的安装印记上具有端口应用名称LP1LP2 是定位销孔,在阀的印记上具有端口应用名称LP2BH1是螺栓孔,在阀的印记上具有端口应用名称BH1BH2是螺栓孔,在印记上具有端口应用名称BH2

这些在库文件名称上可以看出信息。

三、堵头

如果在孔腔处没有孔口平面 (阶梯0Step0)角度不等于90), 则您必须采用扩大堵塞标签来设置装配约束,例如在扩大堵塞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仅一个约束,即底部边线。

选择底部边线按钮。在模型上选择底部边线,这个边线与孔腔的阶梯0底部边线配合。选择底面按钮。选择底部平面,点击设置约束来设置装配体约束。

以上就是MDtools能够完成自动装配的前期工作了,当我们前期完成了所有模型的配合参考,在装配体中将会大大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网友A:
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B:
该软件为液压设计提供强大的自动设计的工具,从而使得复杂、大型的液压集成块设计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快捷,并避免设计的错误,降低设计和制造的成本。

网友C:
感谢分享,很受用

网友D:
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

网友:
MDtools实现装配体快速配合

回复本楼

楼主:
这个功能有点类似SOLIDWORKS的配合参考,但是比SOLIDWORKS更方便快捷,可以一次性装配多个零部件

回复本楼

网友E:
MDTools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 有强大的阀块设计功能、自动完成阀块的装配、一键完成工程图出图,还能完成设计检查。

回复本楼

网友F:
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G:
加入来这里 全是专家为你免费解决,钉钉号 86895002608

网友H:
MDtools做液压阀块设计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