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SCARA机器人异警

楼主(2024-05-14):
求助:使用DRAStudio连接型号为DRA40L3SS1BN002的0SCARA机器人,出现异警,代码为E1801,E1813,该如何消除呢

网友A:
  1. 检查连接

    • 确保机器人的电源已打开且稳定。

    • 检查电缆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损坏或松动。

    •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不同的电缆或端口进行连接。

  2. 检查通信设置

    • 在DRAStudio软件中,确保机器人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已正确设置。

    • 验证机器人的IP地址和端口号是否正确,并确保网络连接没有问题。

  3. 检查机器人状态

    • 尝试手动移动机器人以查看是否有任何物理阻碍或机械故障。

    • 检查机器人的报警指示灯或显示屏,看是否有其他错误或警告信息。

  4. 查阅手册

    • 查阅台达工业机器人的用户手册或技术文档,了解E1801和E1813错误代码的具体含义和解决方法。

    • 手册中可能包含针对这些错误代码的故障排除步骤或建议。

  5. 软件更新

    • 确保你正在使用的DRAStudio软件是最新版本。如果不是,请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

    • 有时,软件更新可以解决与特定机器人型号或硬件配置相关的问题。

网友B:
问问看 供应商吧 他们是最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