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球各位大佬帮忙看下这玩意用的啥软件编程呀?

楼主(2024-05-15):
图,新接手,两台机器坏了一台,公司买了个二手的空程序的,想吧程序拷过去,但是不知道用哪个软件读取,求求各位大佬帮帮,如有这类plc的相关手册及视频,有偿请求,谢谢!

网友A:
用三菱的软件可否?感觉这是仿三菱的PLC

网友B:
上面写着fx2n  应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

网友C:
估计是仿三菱的

可以试下GX WORKS2

网友D:
图片上有型号FX3N-DA,用三菱的软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FX系列,应该是仿三菱的,GX Works2应该罩得住。

网友F:
软件一般是三菱的

编程线要看下 可能232口的

网友G:
似乎是三菱电机的PLC的一个扩展模块或特殊功能模块的型号。这个模块通常用于FX3N系列的PLC,用于增加PLC的数字到模拟(D/A)转换功能。具体来说,FX3N-24DA 可能是一个具有24个通道的D/A转换模块。应该是用三菱PLC的编程。

网友H:
FX3N,型号是三菱的,用三菱的PLC软件试试

网友I(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I: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J:
试试安装在游泳池设备工程上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