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设备上急停开关 加罩子吗??

楼主(2024-05-15):
有的设备上有  有的设备上没有  有必要加吗 而且那种罩子是全罩住的 拍急停还要掀个盖子的  我看德国佬的设备上没有的

网友A:
这种看客户要求高不高了

网友B:
这个和应用场景有关系,比如说现场水汽比较大,或者生产过程中会有水珠飞溅,这样的场合应该加罩子,再一个就是客户要求,毕竟客户是上帝嘛

网友C:
我们一直加罩子。

原因一是避免运输过程损坏急停按钮(多为蘑菇型),二是担心现场被误碰引起麻烦。

再有其他原因可能就是楼上的说的了。

环境因素:怕溅水,怕粉尘,尤其是金属粉尘、油渍等。因为急停按钮开关最不常用,时间久了易脏。加罩子多一层保护!

客户要求也很关键,必须考虑!!

网友D:
一般都要求加罩子,防止人员误动作。

网友E:
加罩子,不过是磁吸的

紧急情况下,磁吸比翻盖要节省时间。

网友F:
急停开关就是应急停机停止运动的,加个罩罩会影响安全操作。一般要求安装在明显的、便于操控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