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程序设计范例:PLC掉电保持参数的基本设置

楼主(2024-05-16):
掉电保持参数,就是PLC断电之后,PLC系统对程序中的变量参数有着记忆功能, 会记录掉电之前运行到的参数变量,如需计数100次,当计数到50次时,PLC断电,再 次上电时,显示的计数值依然是50次,而不是为0,这就是掉电保持功能。

PLC系统中的掉电保持功能主要体现在寄存器模式上:G_通用寄存器、W32位寄 存器

也就是只有这两种类型的寄存器可以支持掉电保持参数功能,那么我们在编程 的时候也只能选择这两种寄存器之一。

【控制要求】

     当X0有一次信号后,自动控制输出端Y0通断(通断各保持1s),通断一次计数1次, 若PLC中途掉电,要求PLC再次上电时能记录上次计数的次数,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计数。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0编辑程序: 首先添加“等待输入X0通”指令(当X0有一次信号),添加“触发输出Y0通”指 令(输出端Y0通),然后添加“延时等待1s”指令(Y0通保持1s),之后继续添加“触 发输出Y0断”指令(输出端Y0断),添加“延时等待1s”指令(Y0断保持1s),再添加 计数指令,用辅助运算指令计数,然后再利用帧环跳转指令跳转到Y0通的动作进行循环 运行,也就是控制Y0通断计数。

*计数指令设置:赋值运算,用寄存器G0储值,显示计数结果,也就是对G0进行赋 值:G[0]=G[0]+D[1],对G0进行“+1”运算。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组合 逻辑程序调试可以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监控输入输出和计数器、定时器的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