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下程序思路

楼主(2024-05-16):
程序要求:传送带每3分钟(时间可调)启动一次,启动10秒钟(时间可调),启动一次传送带能走1.5~2.2米(距离可调)。plc是5u,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用了一个接近开关来判断电机转的圈数(14个脉冲转一圈)。

楼主:
这个能实现吗?要是后面两个要求只要求一个数据可调的话我还有思路,但要两个数据都可调我就懵逼了

网友A:
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度,把速度给出去就得了。

网友B:
变频器你能10S内1米吗?先确认电机每圈多少多少M吧?你装个感应器上去,数值差别可大了,还不如装编码器。就是简单的定长切割而已,不过你得要有变频器的快速和慢速+编码器配合,这样精确度更高

网友C:
可以实现啊,电机转10秒钟走1.5-2.2米,停止3分钟,再启动。。。根据圈数与距离对应关系调节变频器,或者调节电机转的时间,最后一个做定量一个保持不变。根据工况需求调节变频器频率还是调节时间

网友C:
最好一个做定量一个保持不变。根据工况需求调节变频器频率还是调节时间

网友A:
距离和时间得出速度,速度和固有参数得出频率,把频率给到变频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度,把速度给出去就得了。



感谢,有思路了。没想到把这么简单的东西给忘记了

网友D(2024-06-28):
这种要求的话,还需要加一个触摸屏,不然时间和距离用什么方式设置进PLC去?

网友E(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E: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E(2025-02-12):
<此处内容被屏蔽>. 定义输入输出信号

  • 输入信号:

    • 启动按钮 (I0.0)

    • 急停按钮 (I0.<此处内容被屏蔽>)

    • 接近开关脉冲 (I0.<此处内容被屏蔽>)

  • 输出信号:

    • 传送带启动 (Q0.0)

    • 变频器控制信号 (Q0.<此处内容被屏蔽>/Q0.<此处内容被屏蔽>)(模拟量输出)

<此处内容被屏蔽>. 设计启动间隔定时器

使用TON定时器来控制每<此处内容被屏蔽>分钟启动一次。

LD I0.0    // 当启动按钮按下
TON T<此处内容被屏蔽>0, <此处内容被屏蔽>80 // 设置定时器T<此处内容被屏蔽>0为<此处内容被屏蔽>80秒(<此处内容被屏蔽>分钟)

当T<此处内容被屏蔽>0完成时,触发传送带启动信号。

LD T<此处内容被屏蔽>0.DN  // 当定时器完成
SE Q0.0    // 启动传送带
TON T<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 <此处内容被屏蔽>0 // 设置运行时间为<此处内容被屏蔽>0秒

<此处内容被屏蔽>. 设计运行时间定时器

当传送带启动后,运行<此处内容被屏蔽>0秒后停止。

LD T<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DN  // 当运行定时器完成
SE Q0.0    // 停止传送带

4. 计算速度并控制变频器

在背景程序中进行速度计算:

L D7.0     // 加载目标距离
DIV D7.<此处内容被屏蔽>   // 除以运行时间(<此处内容被屏蔽>0秒)
= D7.<此处内容被屏蔽>     // 结果为速度

将速度转换为变频器控制信号:

MOVD D7.<此处内容被屏蔽>, QW0.<此处内容被屏蔽> // 输出到模拟量模块

5. 安全保护措施

加入急停按钮和过载保护:

LD I0.<此处内容被屏蔽>    // 当急停按钮按下
SE Q0.0    // 立即停止传送带

6. 接近开关脉冲处理

虽然当前设计未使用接近开关反馈,但可以预留处理逻辑:

LD I0.<此处内容被屏蔽>    // 检测脉冲信号
CNT C<此处内容被屏蔽>, <此处内容被屏蔽>4 // 计数<此处内容被屏蔽>4个脉冲为一圈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border: none; --tw-ring-inset: var(--tw-empty, ); --tw-ring-offset-width: 0; --tw-ring-offset-color: #fff; --tw-ring-color: rgba(59, <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0, <此处内容被屏蔽>46, .5); --tw-ring-offset-shadow: 0 0 #0000; --tw-ring-shadow: 0 0 #0000; --tw-shadow: 0 0 #0000; 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0.<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5rem; font-size: <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5rem; line-height: <此处内容被屏蔽>.875rem; color: rgba(0, 0, 0, 0.9); font-family: -apple-system, BlinkMacSystemFont, "Segoe UI", Roboto, "Helvetica Neue", Arial, "Noto Sans", sans-serif, "Apple Color Emoji", "Segoe UI Emoji", "Segoe UI Symbol", "Noto Color Emoji"; text-wrap: wrap; background-color: rgb(<此处内容被屏蔽>55, <此处内容被屏蔽>55, <此处内容被屏蔽>55);">梯形图示例>

以下是梯形图的简化表示:

|---[I0.0]----TON T<此处内容被屏蔽>0(<此处内容被屏蔽>80)----|
|                               |
|---[T<此处内容被屏蔽>0.DN]---SE Q0.0---TON T<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0)---|
|                               |
|---[T<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DN]---SE Q0.0---|
|---[I0.<此处内容被屏蔽>]---SE Q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