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零指令电机始终朝正向走

楼主(2024-05-16):
如图,Y0是脉冲输出,X2是原点限位开关监控模式下每次给M0置位电机就往前面跑,不往原点限位那个方向走,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这是单方向找原点的……,自己还需要写一段确认在原点的左右两边回原点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方向找原点的……,自己还需要写一段确认在原点的左右两边回原点的程序...



该怎么写呀大佬

网友B:
用原点搜索DSZR,可以指定方向

网友C(2024-06-24):
可以自己写回原的程序,进行单方向回原,没到原点的时候反转,碰到原点的时候,置位方向,然后回原指令,可以保证回原时一直在原点前面,适合轴上只有一个原点的情况。

网友D:
检查方向信号有没有输出然后直接置位方向信号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E:
DZRN只能反向回原,要指定方向用DSZR

网友F:
实在不懂改程序的话,就改电机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