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和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4-05-16):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昆仑通态屏和PLC连不上,MCGS用的是MODBUSTCPIP数据转发设备,网口连接,MODBUSTCP协议,但是网口助手可以通讯,报文正常,用MCGS在电脑上仿真读也可以,威纶通也行,遇到过2次,一次是西门子200smartPLC,一次是信捷PLC,都不行。
是不是有小伙伴想问为什么不用专门的驱动来对应PLC,因为保持它的通用性,厂家自己用的是上位机读的,不是用的PLC

网友A:
前两天刚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看你的触摸屏设备管理器里是不是建立了两个数据转发设备,你只需要保留你需要的那一个,另外一个删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看你的触摸屏设备管理器里是不是建立了两个数据转发设备,你只需要保留你需要的那一个,另外一个删掉即可。...



我的一个是MODBUSRTU数据转发设备,负责串口的收发,一个是NODBUSTCOIP数据转发设备,负责网口,都不能删

网友B:
  1. RTU通讯设备,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是否设置正确,与PLC程序是否一致;

  2. TCP通讯设备,与远端的IP地址(PLC的地址),端口号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U通讯设备,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是否设置正确,与PLC程序是否一致;TCP通讯设备,与远端的IP地址(PLC的地址),端口号是否设置正确。...



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