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VS雷达液位计-工作原理

楼主(2024-05-16):
  1. 雷达液位计

雷达液位计采用高频微带线结构的电路设计,内部电路产生25GHz的微波脉冲信号。基于高频波导的设计原理,微波脉冲从天线末端通过聚四氟乙烯发射器发射出去。当发射的脉冲撞击被测介质表面时,部分能量被反射回来并由同一天线接收。通过时间延展技术的原理,可以计算出发射脉冲和接收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然后计算天线到被测介质表面的距离。

  1.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

超声波液位计是一种由微处理器控制的数字液位计。在测量中,脉冲超声波由传感器(换能器)发射。声波被物体表面反射并转换成电信号后,由同一个传感器接收。传感器与被测物体之间的距离是根据声波发射和接收之间的时间计算得出的。由于非接触式测量,被测介质几乎不受限制。可广泛用于测量各种液体和固体物料的高度。

从以上两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两个区别:

  1. 雷达液位计发射电磁波。波速与环境温度、烟雾、压力等无关。即使在真空中也是如此。传播速度总是光速。

  2. 超声波液位计发射超声波,是机械波。和声波一样,它的传播速度与传播介质的状态密切相关。超声波液位计用于测量大气容器的液位。探头包含一个温度测量元件,可以补偿波速的温度。因为材质。使用的温度范围相对不是很宽。

延伸阅读:超声波液位测量的秘密

超声波VS雷达液位计——传输方式组件不同

例如,超声波是由压电材料的振动发出的。所以超声波液位变送器不能用于高压或负压场合。一般只用于常压容器。雷达液位变送器可用于高压工艺罐。

雷达的发射角大于超声波的发射角。不建议将非接触式雷达用于小型容器或细长容器。一般推荐使用导波雷达。最后,还有准确性的问题。当然,雷达的精度肯定比超声波高。储罐上必须使用高精度雷达,而不是超声波。在价格方面,与超声波液位计相比,雷达液位计的价格相对较高。当然,一些大型超声波的价格也不低。比如6到70米的范围。雷达液位变送器无法达到很大的范围。只能选择超声波液位变送器。

超声波VS雷达液位变送器-不同的应用

不同的工作原理导致雷达液位计和超声波液位计的应用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因为雷达液位计使用电磁波。它受被测物质的介电常数影响很大。超声波液位计使用的超声波是机械波。主要受被测介质的密度影响。因此,当被测物质的介电常数很低时,应使用超声波液位计代替雷达液位计进行测量。

  2. 超声波液位计的测量范围没有雷达液位计大。雷达发射电磁波,无需借助传播介质即可测量。超声波是声波和机械波,需要借助传播介质进行传播。因此,超声波液位计在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多局限:

(1)超声波液位变送器不能用于真空、蒸汽含量高或液面有泡沫等工况。

(2)超声波液位变送器有温度和压力限制。超声波液位计探头处的温度一般不能超过80度,声波的传播速度受温度影响很大。超声波液位变送器受压力影响很大,一般在0.3MPa以内。因为声波是通过振动产生的,所以当压力过高时,发声部件会受到影响。

(3)当测量环境中有大量雾气或灰尘时,超声波液位计不能很好地测量。

相比之下,由于雷达是电磁波,所以不受真空影响。介质温度和压力的适用范围也很广。随着高频雷达的出现。它的应用范围更广。同等条件下,超声波液位变送器的局限性更大。

  1. 两种应用的压力场合不同。因为雷达和超声波元件的传输方式不同。例如,超声波是由压电材料的振动发出的。所以超声波液位变送器不能用于高压或负压场合。一般只用于常压容器。雷达液位变送器可用于高压工艺罐。

  2. 雷达液位计有喇叭式、杆式、电缆式等可供选择。可适用于不同的测量场合。与超声波液位计相比,雷达液位计可用于更复杂的工作条件。

  3. 雷达的发射角大于超声波的发射角。不建议将非接触式雷达用于小型容器或细长容器。一般推荐使用导波雷达。最后,还有准确性问题。当然,雷达的精度要高于超声波。储罐上必须使用高精度雷达,而不是超声波。

  4. 在价格方面,雷达液位计比超声波液位计要贵一些。当然,一些大范围的超声波液位计价格昂贵。雷达液位计达不到很大的范围,只能选择超声波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