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计数器自动增加

楼主(2024-05-17):
大佬们,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用高速计数器C253接收编码器的A.B信号,电机没有转动,C253的数据一直在自动增加,换一个编码器也这样,就很离谱

网友A:
这界面,是台达老plc系列的吧,很少用,先把编码器线拆掉看看还在加吗,还在加就检查程序

网友B:
信号线是否良好接地、信号线的布线与强电是否保持足够距离、电磁干扰、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C:
干扰问题,PLC接地端子接地再试一下

网友D:
检查程序其他地方是有有占中,检查线路

网友E:
先差查询硬件有没有问题,再考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