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M与昆仑通泰显示屏连接被烧

楼主(2024-05-18):
三菱FX3U48M与昆仑通泰显示屏连接被烧了4个啦,plc与电脑连是好的,触摸屏也是好的,两个一通信就烧plc通讯口,换了plc,触摸屏,电源和连接线都不行,咋办?

网友A:
实在不行价格通过网关转换一下

网友B:
换好点的通讯线

mcgs连接FX3U  写地址的时候遇到些比较奇怪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是求助的话,是不是先上图让大家笑一下先?

网友D:
  串口建议用RS422

 如果是232一定要加0.5K电阻

(mcgs官方图纸0.511K)

可靠接地 严禁带电插拔

还是不行 就怀疑这个3U

网友E:
可以尝试以下步骤:

  1. 检查并重新连接电缆,确保接线正确,没有短路或接地问题。

  2. 检查并调整PLC和触摸屏的通信参数设置,确保它们匹配。

  3. 使用隔离的DC/DC将24V电源和5V电源隔离,以减少瞬态过电压和静电的影响。

  4. 选用带静电保护、过热保护、输入失效保护等保护措施完善的RS485芯片,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5.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其他品牌的显示屏或PLC进行测试,以排除兼容性问题。

网友F:
串口通讯吗,我觉得你得好好研究一下通讯线的线序了,没准就把24V给到信号线上了。

网友F:
那个,我还想问一下,烧了的你打算怎么处理,想修的话我可以帮你研究一下,常用的工具什么的我都有的。

网友G:
加一个通信隔离器,这个好用的。

网友H(2024-06-24):
烧是怎么烧的?烧的电源还是通讯口?烧的电源就要看一下连接线的24V是不是接错了,烧的通讯口就要看一下两个插针的线序了

网友I(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I: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