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H编译报错

楼主(2024-05-18):
image.png报错,分站以太网接口不是环网的一部分,但组态了MRP角色,这种怎么解决?

网友A:
大概率是你冗余网络组态的不对

网友A:
IO分配给PLC。看看分配的对不对

冗余plc,只有cpu是MRP管理者,其他均配置为客户端

把网络拓扑图发上来看下

网友B:
  1. 检查网络拓扑结构

    • 首先,需要确认你的网络拓扑结构是否确实包含了环网。MRP(Media Redundancy Protocol,介质冗余协议)通常用于环形网络结构,以提供网络冗余。

    • 如果网络不是环形结构,但你却为某个以太网接口配置了MRP角色,这就会导致编译错误。

  2. 检查设备连接和配置

    • 检查与1517H连接的所有设备,确保它们都是按照环形网络结构进行连接的。

    • 检查每个设备的配置,确保没有错误地为其分配了MRP角色。特别是那些实际上并不属于环网部分的设备。

  3. 修改MRP配置

    • 如果你确定某个以太网接口不应该具有MRP角色,那么需要在组态软件中修改其配置。

    • 打开组态软件,找到相关的以太网接口配置部分,将MRP角色设置为禁用或删除该配置。

  4. 重新编译和测试

    • 在修改完配置后,重新进行编译。

    • 如果编译成功,并且没有其他错误,那么可以进行实际的测试,确保网络功能正常。

  5. 查阅文档和寻求支持

    • 如果在解决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或手册,以获取更详细的指导。

    •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可以联系设备供应商或技术支持团队,寻求专业的帮助。

  6. 考虑网络设计的合理性

    •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也需要考虑你的网络设计是否合理。MRP通常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冗余性的应用场景中。如果你的网络并不需要这些特性,那么可能需要重新设计网络结构。

网友C(2024-06-24):
image.png检查一下

网友D(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D: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