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威纶通如何实现切换不同的产品

楼主(2024-05-18):
求助各位高手威纶通如何实现切换不同的产品,控制不同产品的位状态开关是否接通?

网友A:
我相信威纶通有配方功能。

HAVE FUN!

网友B:
使用下拉寄存器原件,可以用数字切换不同的产品

网友C:
使用威纶通的配方功能,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做,然后使用安全功能,控制显示或者隐藏

网友D:
在威纶通HMI上实现不同产品之间的切换:

  1. 设计多套界面

    • 根据不同的产品,设计多套不同的界面和页面。

    • 确保每套界面都包含该产品所需的所有信息和功能。

  2. 使用变量和脚本

    • 在HMI项目中定义全局变量或局部变量,用于存储产品信息、参数设置等。

    • 编写脚本,根据产品选择更改这些变量的值,并据此动态更新屏幕内容。

  3. 创建产品选择界面

    • 在HMI上添加一个产品选择界面或菜单,允许用户或操作人员选择当前要使用的产品。

    • 当选择产品时,触发相应的脚本以更新界面和参数。

  4. 使用配方功能

    • 威纶通的HMI软件通常支持配方(Recipe)功能,允许您存储和加载不同的参数设置。

    • 可以为每个产品创建一个配方,并在选择产品时加载相应的配方。

  5. 外部输入触发

    • 如果产品选择是由外部设备或系统控制的(例如,通过PLC或传感器),则可以设置HMI以接收这些设备的输入,并根据输入更改界面和参数。

  6. 权限管理

    • 如果不同产品需要不同的操作权限或安全级别,可以在HMI上设置权限管理功能,限制对特定界面或功能的访问。

网友E(2024-06-29):
FOR #i := 0 TO 6 DO

    IF "Control_DB".Program_Select[#i] AND NOT "Control_DB".P_O_flag[#i] THEN   //判断当前选择与当前程序是否完成,完成后程序+1,每完成一次程序自加一

       "Control_DB".Current_Program := #i + 1;

    EXIT;

    END_IF;

END_FOR;

    END_IF;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