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扎克IVS200

楼主(2024-05-19):
这边有一台马扎克IVS200倒立车床,系统MT640TN.只要运转主轴就会出现主轴驱动器异常报警,排查电机没有发现问题,把驱动器寄出去检查也没有发现有问题。现在还多了一问题,就是上电就报:紧急停止,外围急停按钮也没问题。这机器什么资料都没有,在这求助大家指点一二。另外有没有同型号的相关说明书可以参考下,电气手册、梯图手册。

网友A:
建议采取以下步骤:

  • 检查主轴的负载情况,确认是否超负荷。

  • 监测主轴温度,确保冷却系统正常工作。

  • 检查主轴上的传感器及其连接线路。

  • 复查控制系统的参数设置,确保所有参数均正确无误。

  • 使用稳定的电源,并监测电源电压的波动情况。

  • 对主轴的机械部分进行彻底检查,包括轴承、齿轮等。

  •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更新或重装控制系统的软件,以排除软件故障的可能性。